请会西门子系统的朋友帮忙看看

楼主(2007-03-07):
%_N_KOMP_B_MPF
;$PATH=/_N_WKS_DIR/_N_LASER_WPD

CHANDATA(1)
$AA_ENC_COMP[1,0,B]=0
$AA_ENC_COMP[1,1,B]=0.001
$AA_ENC_COMP[1,2,B]=0.002
$AA_ENC_COMP[1,3,B]=0
$AA_ENC_COMP[1,4,B]=-0.002
$AA_ENC_COMP[1,5,B]=-0.0015
$AA_ENC_COMP[1,6,B]=-0.003
$AA_ENC_COMP[1,7,B]=-0.0015
$AA_ENC_COMP[1,8,B]=0
$AA_ENC_COMP_STEP[1,B]=45         ;MESSSCHRITT
$AA_ENC_COMP_MIN[1,B]=-0           ;MESSBEGINN
$AA_ENC_COMP_MAX[1,B]=360         ;MESSENDE
$AA_ENC_COMP_IS_MODULO[1,B]=1
M17

%_N_NC_CEC_MPF
;$PATH=/_N_WKS_DIR/_N_LASER_WPD

CHANDATA(1)
$AN_CEC[0,0]=0
$AN_CEC[0,1]=-0.01
$AN_CEC[0,2]=-0.02
$AN_CEC[0,3]=-0.03
$AN_CEC[0,4]=-0.04
$AN_CEC[0,5]=-0.06
$AN_CEC[0,6]=-0.07
$AN_CEC[0,7]=-0.08
$AN_CEC[0,8]=-0.09
$AN_CEC[0,9]=-0.11
$AN_CEC[0,10]=-0.12
$AN_CEC[0,11]=-0.14
$AN_CEC[0,12]=-0.15
$AN_CEC[0,13]=-0.16
$AN_CEC[0,14]=-0.17
$AN_CEC[0,15]=-0.19
$AN_CEC[0,16]=-0.20
$AN_CEC[0,17]=-0.21
$AN_CEC[0,18]=-0.22
$AN_CEC[0,19]=-0.24
$AN_CEC_INPUT_AXIS[0]=(Y)
$AN_CEC_OUTPUT_AXIS[0]=(X)
$AN_CEC_STEP[0]=52.63
$AN_CEC_MIN[0]=0
$AN_CEC_MAX[0]=1000
$AN_CEC_DIRECTION[0]=0
$AN_CEC_MULT_BY_TABLE[0]=0
$AN_CEC_IS_MODULO[0]=0
$AN_CEC[1,0]=0
$AN_CEC[1,1]=-0.07
$AN_CEC[1,2]=-0.05
$AN_CEC[1,3]=0.03
$AN_CEC[1,4]=0
$AN_CEC[1,5]=0
$AN_CEC[1,6]=0
$AN_CEC[1,7]=0
$AN_CEC[1,8]=0
$AN_CEC[1,9]=0
$AN_CEC[1,10]=0
$AN_CEC[1,11]=0
$AN_CEC[1,12]=0
$AN_CEC[1,13]=0
$AN_CEC[1,14]=0
$AN_CEC[1,15]=0
$AN_CEC[1,16]=0
$AN_CEC[1,17]=0
$AN_CEC[1,18]=0
$AN_CEC[1,19]=0
$AN_CEC_INPUT_AXIS[1]=(B)
$AN_CEC_OUTPUT_AXIS[1]=(X)
$AN_CEC_STEP[1]=90
$AN_CEC_MIN[1]=0
$AN_CEC_MAX[1]=360
$AN_CEC_DIRECTION[1]=0
$AN_CEC_MULT_BY_TABLE[1]=0
$AN_CEC_IS_MODULO[1]=1
M17
前面一段我知道是螺补,后一段我不知道是什么补偿,$AN_CEC_INPUT_AXIS[0]=(Y)
$AN_CEC_OUTPUT_AXIS[0]=(X) $AN_CEC_MAX[1]=360   $AN_CEC_DIRECTION[1]=0
$AN_CEC_MULT_BY_TABLE[1]=0  这几句的意思是什么,请帮忙解设一下

网友A:
你好,您这一段应当都是螺补,$AN_CEC_INPUT_AXIS[0]=(Y)
$AN_CEC_OUTPUT_AXIS[0]=(X) $AN_CEC_INPUT_AXIS[1]=(B)
应当是补偿轴的名称
$AN_CEC_MAX[1]=360   $AN_CEC_DIRECTION[1]=0
$AN_CEC_MULT_BY_TABLE[1]=0  这几句的意思应当是比如说是旋转轴,根据$AN_CEC_INPUT_AXIS[1]=(B)应当是B轴的最大和最小角度值,也就是0-36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