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助:这种方案需要什么设备零件,价格多少,,

楼主(2007-03-08):
我现在要做一个这种自动往返的,,想请教各位,,,,,大概要求是:要求把两个平行的直径12公分,长20公分的圆管,转动半圈后自动回到原位,转动连同返回时间合计要求可调速的,分为三种速度。每分钟20/40/60次,,这两个钢管平行,距离40cm,,请问配备什么零件设备可以达到要求,还安全可靠,这些部件价格多少,,怎么组合才能达到要求,谢谢援手相助,,我的邮箱是szjx-2008@163.com,,也可以直接留言,,谢谢,,

网友A:
步进电机如何?

网友B:
直流电机+传感器+波断开关

网友C:
下面引用由芯片级维修在 2007-3-8 8:53:00 发表的内容:
步进电机如何?
--------------------------------------------------------------------------------------------
步进电机的调速能说说怎样做比较好?

网友D:
步进电机做这个动作性价比最高!
如有兴趣,请联系021-56985498 赵工

楼主:
大家好,很感谢各位回复,,我想知道如何让圆管转动半圈后自动回到原位?还需要什么阻尼之类的东西帮助吗?因为我对步进电机不了解,,他完成转动后是自动返回原位吗,,如果不返回原位那还需要什么零件帮助圆筒返回阿,,这三种转速用什么来控制呢?谢谢各位,,

网友E:
原点机械定位

网友A:
下面引用由时政在 2007-3-8 12:40:00 发表的内容:
大家好,很感谢各位回复,,我想知道如何让圆管转动半圈后自动回到原位?还需要什么阻尼之类的东西帮助…
--------------------------------------------------------------------------------------------
步进电机是开环系统,通过程序来控制,你要它走几圈、朝什么方向走,都依照指令确定。在其精度范围内,你要它走什么角度就走什么角度。所以你只要把程序弄好就可以了。想让圆管自动回到原位,你控制步进反转就行了。

网友F:
用曲柄连杆机构,控制用变速箱改变或改变电机转速即可

网友G:
下面引用由毕庆民在 2007-4-5 21:53:00 发表的内容:
用曲柄连杆机构,控制用变速箱改变或改变电机转速即可
--------------------------------------------------------------------------------------------
同意这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