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接触器的实验过程

楼主(2007-03-08):
偶然的机会,我开始对永磁接触器产生了兴趣.从2003年开始,我进行了反复的实验,到今天,总算有了完善的样品.

   这对于并不是电气专业人员的我来讲,自感可以庆祝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会把我的实验过程以及有关的数据资料贴出来,请各位点评.

网友A:
希望看到你的成果

楼主:
        永磁接触器的名称,在专业领域内这样的称呼并不是很贴切,应该是永磁操作机构。在国家标准里面,归类为“接触器节电器”。
       我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要接触一些企业人员。有一次和一位电器经销商闲谈,说到了一种接触器方面的专利技术。我对此产生了兴趣。到专利网站一查,发现了许多类似的专利。这些专利大多已经失效,专利介绍也很简单。我对这些专利进行了比较,发现很多专利实际是很难成为现实产品的。
     在兴趣的支配下,我开始了实验。

     首先是对操作机构的结构进行实验。我到书店购买了《现代高压电器技术》一书,里面有对断路器永磁操作机构比较详细的介绍。经过学习分析,我认为书中对双稳态永磁操作机构的工作原理的描述,现实中是难以实现的。书中的描述的错误之处,参考下图说明:  在〈〈技术〉〉中对这种结构的工作原理的描述是:动、静铁心构成磁路并被永久磁钢磁化,因而动、静铁心互相吸引而处于一种稳态,现在假设处于图中的情况,即动铁心和静铁心的上端相吸合。在这种状态下,给下端的励磁线圈通电,则该线圈在动铁心下端形成的电磁场的吸力抵消并强于上端的吸力,动铁心被吸引到下方,这时线圈断电后,动、静铁心同样因为永久磁钢的原因,保持吸合状态。
       这里的问题是:下端线圈通电时,动铁心的下端和静铁心处于分离状态,它如何产生如此巨大的吸力克服静铁心上端的吸力呢?很显然,在现实中这是难以做到的,即便能够做到,也不是最佳的方法。其实有效的办法,是给上端的线圈通电,产生和动铁心上端极性相同的磁场,利用极性相同排斥的原理达到位置转换的目的。    基于以上所述,我构思了下图所示的结构:  在这个结构中,动铁心上镶嵌4块永久磁钢同一安装面上的磁钢反极性安装。动铁心是良导磁材料。由于动铁心上永久磁铁的原因,动铁心不是和静铁心的上端相吸,就是和静铁心的下端相吸引,总是处于一种稳定状态。按图中的状态,如果要使动铁心的位置转换到和静铁心的下端相吸合,就要给上端的励磁线圈通电,使线圈和铁心产生与永久磁铁相同极性的磁场,这时静铁心就会产生和永久磁钢相排斥的趋势,只要电磁场的强度足够,动铁心就会被排斥到对面,并且带动和它连接的接触器有关器件。

我用220伏的交流电整流,用电解电容储能,可控硅控制放电,该结构能够可靠转换位置。
2003年11月,我把这种结构申请了实用新型专利。2004年11月,专利被授权。专利号:ZL2003 2 0107021.0。

     专利被授权以后,我开始实验这种机构的控制线路。
     用机械开关控制,是最简单的方法。但是,这是十分不可靠的。作为能够实际应用的接触器操作机构,必须具备以下功能:1、给它通上一定的电源,就能够使接触器吸合。  2、断开接触器的控制电源,接触器就能从吸合状态转换到释放状态。3、工作必须稳定可靠。4、成本不能太高,原则上不能高于目前接触器的电磁操作机构。
     为了实现这四项要求,我用了两年的时间。

      在永磁操作机构中,实现接触器由释放状态向吸合状态的转换比较容易。直接用直流电驱动励磁线圈就可以。而要实现由吸合状态向释放状态转换就比较麻烦,必须有在切断电源后向释放线圈提供足够电能的元件---电池或者电容。用电池不太可能,剩下的就是电容了。我是用CJ20—250进行实验的,经过实验,要驱动它工作,在控制电压为交流220V时,释放电容要在330微法以上,吸合电容要470微法以上。

楼主:
可惜没法上传图片

楼主: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lbssqh

这里能够看到图片

楼主:
看来图片格式不对

网友B:
我不反对专利,我也支持创新.
但我厌恶头脑发热!

楼主:
这是制作操作机构的框架

楼主:
这是还没有密封的操作机构机械部分,已经安装了线圈

网友C:
产品是很好,希望能够成熟,广泛应用!

楼主:
这是和CJ20--250配合的操作机构

楼主:
可能内行的看了会问:怎么这么多铆钉?    原因是:我是业余制作,我没有条件去做电阻焊接.

楼主:
就连这个组件上经常用的M4的螺丝,也是从接触器上拆下来的

网友D:
       电路板本身会耗电?

网友E:
创新是很好的,我也很喜欢,但体积大了感觉有点土,不过是业余制作,这精神可佳啊。

网友F:
先土后洋,有土才有洋!

楼主:
这是未封装的控制板的一部分

网友B:
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 "永磁交流接触器",网页不少,也有所谓的产品,可惜价格高,可靠性差,结构复杂,控制方法与传统接触器不完全相符,90年代就出来了,至今无太多的人去用,至于原因嘛,大家自己来说吧.

楼主:
请教勃龙工控:永磁接触器可靠性差,控制方法与传统接触器不完全相符的表现是什么?   你的结论是依据实践还是推理得出的呢?

楼主:
这是我实验操作机构的结构原理图

楼主:
永磁接触器控制电路的几个问题
    永磁接触器操作机构的工作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给励磁线圈通上直流电,产生和永久磁铁极性相同的电磁场,利用同性相斥的原理,改变接触器的状态。
    如果仅仅是用于原理性的实验,可以用很简单的控制电路来实现。但是要做到实用并且可靠,控制电路就是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结合具体的机械结构,反复试验,在实践中发现问题,不断改进完善。
可靠的控制电路,必须解决以下问题:
1、  低电压和接触器机械嵌卡问题。现在有的永磁接触器的控制电路,是用控制电源经过整流后直接推动吸合,靠转换开关控制吸合电流的通断。利用电容储能,为释放线圈提供电能。在这种控制方式下,会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如果控制电源的电压过低,给吸合线圈通电后接触器无法改变位置,则转换开关无法切断吸合线圈的电源,这时如果操作人员长时间按合接触器的吸合按钮,则接触器的吸合线圈就会长时间通电,吸合线圈会有烧毁的可能。因为这种线圈设计的工作状态是只能通过脉冲电流的。几秒、几十秒的大电流,必然会烧毁线圈。
     其次,接触器的嵌卡虽然不经常见,但却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接触器出现了嵌卡,位置又在释放状态,则接触器吸和线圈烧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为这时接触器的状态转换开关无法转换位置。就象前面提到的,如果这时候按下接触器的吸合按钮,吸合线圈就会被通以持续的大电流,线圈很可能烧毁。如果你注意观察某些永磁接触器的使用说明,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当然,电磁操作的交流接触器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2、  机械转换开关的可靠性问题。在永磁接触器中,有些产品的控制电路靠机械开关来控制线路的工作状态。即在释放位置时,转换开关接通吸合线圈和储能电路,接触器得电后变成吸合状态,这时转换开关切断吸合线圈的电源,只接通储能和电压判断电路。在这里应当指出的是,永磁操作机构的瞬间电流是很大的,用这种机械开关进行转换,可靠性值得考虑。机械结构是不是能够经受百万次的改变?触点是不是能够经受百万次的通断?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机械开关的尺寸精度问题。在实际使用中,接触器都要使用常开辅助触点作为自锁开关,而很少象继电器那样使用。这就带来了接触器的转换开关和自锁开关的配合问题。如果转换开关转换为释放状态而自锁开关还处于自锁状态,接触器就无法正常工作。也就是说,自锁开关和转换开关之间必须有良好的配合。
     转换开关的转换时机,还必须和接触器的吸合位置配合好,否则也会出现无法正常工作的情况
     3、  欠压和失压的检测问题。对于电磁操作的交流接触器来说,在吸合状态时,有三种情况可以使它释放,一种是人为切断控制电源;一种是电源出现故障而没有了电压;一种是线路出现故障而使得控制电压低于接触器的释放电压。那么,在永磁操作机构里面,由于有储能电容的存在,要使接触器可靠工作,就必须有相应的检测电路,在不同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判断并予以执行。
     现在有个别的永磁接触器产品恰恰是在这方面存在问题。当电路失压时,接触器可以立即释放,但是电路电压缓慢降低时,接触器无法正常动作,这实际就是线路设计存在问题。
     4、控制线路的抗干扰问题。永磁接触器处于吸合状态时,耗电非常少,都是毫安级的,这是优点,也是缺点。优点是节能,缺点是怕干扰。在实际使用中,普通交流接触器是电流控制元件,抗干扰能力非常强,因此一般的感应电干扰不会成为问题。但是永磁接触器就不行,在吸合状态,它实际是电压控制元件,电压比较高的微弱感应电也会造成错误判断。如果抗干扰能力不好,会出现接触器无法释放的问题。因此,永磁接触器的抗干扰措施是非常重要的,这在国标里面有明确的规定。

网友B:
简单就是可靠!

楼主:
勃龙工控: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20 3:22:00
    简单就是可靠!

======================================================
刀闸简单,我们为什么要用接触器呢?
继电器简单,我们为什么要用工控机呢?

网友G(2009-08-28):
很好,值得一看!取长补短

网友B:
从2007年3月到今天2009年9月,楼主,你的产品怎么样了?怎么没有  在 市场上见到你的产品啊?

楼主(2010-04-30):
这是安装在影碟机外壳里面的功放,

楼主:
这是从另一个角度看de

楼主:
这是合上盖板的功放,面板是黑色亚克力制作的。右边的,是修好的AV机。

楼主:
破旧的音箱,用碧丽珠擦拭后,干净了一些。

楼主:
废弃的影碟机零件和调音台。

楼主:
损坏的7294和新购买的STK4050

楼主:
新买的波音2寸喇叭和索威5寸喇叭

楼主:
今天制作箱体的料下好了

楼主:
涂刷了油漆的板子和自制的开小孔工装

楼主:
自制的开小孔的工装,很好用

网友H:
朋友,我来继续顶你,期望后续,

楼主:
制作好的一对5寸音箱

楼主:
贴了PVC即时贴的5寸箱

网友I(2010-05-31):
引用 楼主:
永磁接触器的名称,在专业领域内这样的称呼并不是很贴切,应该是永磁操作机构。在国家标准里面,归类为“接触器节电器”。
       我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要接触一些企业人员。有一次和一位电器经销商闲谈,说到了一种接触器方面的专利技术。我对此产生了兴趣。到专利网站一查,发现了许多类似的专利。这些专利大多已经失效,专利介绍也很简单。我对这些专利进行了比较,发现很多专利实际是很难成为现实产品的。
     在兴趣的支配下,我开始了实验。

     首先是对操作机构的结构进行实验。我到书店购买了《现代高压电器技术》一书,里面有对断路器永磁操作机构比较详细的介绍。经过学习分析,我认为书中对双稳态永磁操作机构的工作原理的描述,现实中是难以实现的。书中的描述的错误之处,参考下图说明:  在〈〈技术〉〉中对这种结构的工作原理的描述是:动、静铁心构成磁路并被永久磁钢磁化,因而动、静铁心互相吸引而处于一种稳态,现在假设处于图中的情况,即动铁心和静铁心的上端相吸合。在这种状态下,给下端的励磁线圈通电,则该线圈在动铁心下端形成的电磁场的吸力抵消并强于上端的吸力,动铁心被吸引到下方,这时线圈断电后,动、静铁心同样因为永久磁钢的原因,保持吸合状态。
       这里的问题是:下端线圈通电时,动铁心的下端和静铁心处于分离状态,它如何产生如此巨大的吸力克服静铁心上端的吸力呢?很显然,在现实中这是难以做到的,即便能够做到,也不是最佳的方法。其实有效的办法,是给上端的线圈通电,产生和动铁心上端极性相同的磁场,利用极性相同排斥的原理达到位置转换的目的。    基于以上所述,我构思了下图所示的结构:  在这个结构中,动铁心上镶嵌4块永久磁钢同一安装面上的磁钢反极性安装。动铁心是良导磁材料。由于动铁心上永久磁铁的原因,动铁心不是和静铁心的上端相吸,就是和静铁心的下端相吸引,总是处于一种稳定状态。按图中的状态,如果要使动铁心的位置转换到和静铁心的下端相吸合,就要给上端的励磁线圈通电,使线圈和铁心产生与永久磁铁相同极性的磁场,这时静铁心就会产生和永久磁钢相排斥的趋势,只要电磁场的强度足够,动铁心就会被排斥到对面,并且带动和它连接的接触器有关器件。

我用220伏的交流电整流,用电解电容储能,可控硅控制放电,该结构能够可靠转换位置。
2003年11月,我把这种结构申请了实用新型专利。2004年11月,专利被授权。专利号:ZL2003 2 0107021.0。

     专利被授权以后,我开始实验这种机构的控制线路。
     用机械开关控制,是最简单的方法。但是,这是十分不可靠的。作为能够实际应用的接触器操作机构,必须具备以下功能:1、给它通上一定的电源,就能够使接触器吸合。  2、断开接触器的控制电源,接触器就能从吸合状态转换到释放状态。3、工作必须稳定可靠。4、成本不能太高,原则上不能高于目前接触器的电磁操作机构。
     为了实现这四项要求,我用了两年的时间。

      在永磁操作机构中,实现接触器由释放状态向吸合状态的转换比较容易。直接用直流电驱动励磁线圈就可以。而要实现由吸合状态向释放状态转换就比较麻烦,必须有在切断电源后向释放线圈提供足够电能的元件---电池或者电容。用电池不太可能,剩下的就是电容了。我是用CJ20—250进行实验的,经过实验,要驱动它工作,在控制电压为交流220V时,释放电容要在330微法以上,吸合电容要470微法以上。

                            楼主的专利是否被 以下发明专利覆盖?

ZL 01106753.5  的权利要求书
—————————————————————————————————————————

1、一种双稳态电磁致动器,由壳架、安装在壳架上的磁极相对的电磁铁和永久磁铁组成,所述电磁铁和永久磁铁其中之一在两稳定点之间运动而作为运动件,另一个固定在壳架上,电磁铁用单向电流脉冲激励,其特征是,位于两个稳定点处的电磁铁磁极总是同时激励产生,且与相对的永久磁铁磁极极性相同而相互排斥,激励电流脉冲持续至运动件能运动过行程中点,未激励时,永久磁铁与电磁铁芯相吸引而处于两个稳定点之一。

网友I:
上述专利已加工样品:
继电器3A/AC220V,体积约22X16X12mm(高压:0.47UF/280V、低压:220UF/9V,的电容放电脉冲即可工作);
接触器 CJ10-40 (47UF/280V电解电容放电脉冲即可工作);
双电源自动转换开关 100A /380V (47UF/280V电解电容放电脉冲即可工作)。

仅用单向脉冲激励,单个线圈,逐次输入约20ms的单向脉冲(转换状态用),就可使其在两稳态间转换并保持。

加几元钱的简易电路(单向可控硅BT151、33~47uf/400V、1uf/400V电介、干簧管、稳压管、1N5408各一个1N4007及阻容元件共9个)后断电可自复位!并具有智能电器的雏形,配相应传感器就具备过压、过流、欠压、断相等自控功能。

楼主:
对:sunqf 关于

引用 楼主:
永磁接触器的名称,在专业领域内这样的称呼并不是很贴切,应该是永磁操作机构。在国家标准里面,归类为“接触器节电器”。
       我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要接触一些企业人员。有一次和一位电器经销商闲谈,说到了一种接触器方面的专利技术。我对此产生了兴趣。到专利网站一查,发现了许多类似的专利。这些专利大多已经失效,专利介绍也很简单。我对这些专利进行了比较,发现很多专利实际是很难成为现实产品的。
     在兴趣的支配下,我开始了实验。

     首先是对操作机构的结构进行实验。我到书店购买了《现代高压电器技术》一书,里面有对断路器永磁操作机构比较详细的介绍。经过学习分析,我认为书中对双稳态永磁操作机构的工作原理的描述,现实中是难以实现的。书中的描述的错误之处,参考下图说明:  在〈〈技术〉〉中对这种结构的工作原理的描述是:动、静铁心构成磁路并被永久磁钢磁化,因而动、静铁心互相吸引而处于一种稳态,现在假设处于图中的情况,即动铁心和静铁心的上端相吸合。在这种状态下,给下端的励磁线圈通电,则该线圈在动铁心下端形成的电磁场的吸力抵消并强于上端的吸力,动铁心被吸引到下方,这时线圈断电后,动、静铁心同样因为永久磁钢的原因,保持吸合状态。
       这里的问题是:下端线圈通电时,动铁心的下端和静铁心处于分离状态,它如何产生如此巨大的吸力克服静铁心上端的吸力呢?很显然,在现实中这是难以做到的,即便能够做到,也不是最佳的方法。其实有效的办法,是给上端的线圈通电,产生和动铁心上端极性相同的磁场,利用极性相同排斥的原理达到位置转换的目的。    基于以上所述,我构思了下图所示的结构:  在这个结构中,动铁心上镶嵌4块永久磁钢同一安装面上的磁钢反极性安装。动铁心是良导磁材料。由于动铁心上永久磁铁的原因,动铁心不是和静铁心的上端相吸,就是和静铁心的下端相吸引,总是处于一种稳定状态。按图中的状态,如果要使动铁心的位置转换到和静铁心的下端相吸合,就要给上端的励磁线圈通电,使线圈和铁心产生与永久磁铁相同极性的磁场,这时静铁心就会产生和永久磁钢相排斥的趋势,只要电磁场的强度足够,动铁心就会被排斥到对面,并且带动和它连接的接触器有关器件。

我用220伏的交流电整流,用电解电容储能,可控硅控制放电,该结构能够可靠转换位置。
2003年11月,我把这种结构申请了实用新型专利。2004年11月,专利被授权。专利号:ZL2003 2 0107021.0。

     专利被授权以后,我开始实验这种机构的控制线路。
     用机械开关控制,是最简单的方法。但是,这是十分不可靠的。作为能够实际应用的接触器操作机构,必须具备以下功能:1、给它通上一定的电源,就能够使接触器吸合。  2、断开接触器的控制电源,接触器就能从吸合状态转换到释放状态。3、工作必须稳定可靠。4、成本不能太高,原则上不能高于目前接触器的电磁操作机构。
     为了实现这四项要求,我用了两年的时间。

      在永磁操作机构中,实现接触器由释放状态向吸合状态的转换比较容易。直接用直流电驱动励磁线圈就可以。而要实现由吸合状态向释放状态转换就比较麻烦,必须有在切断电源后向释放线圈提供足够电能的元件---电池或者电容。用电池不太可能,剩下的就是电容了。我是用CJ20—250进行实验的,经过实验,要驱动它工作,在控制电压为交流220V时,释放电容要在330微法以上,吸合电容要470微法以上。

                            楼主的专利是否被 以下发明专利覆盖?

ZL 01106753.5  的权利要求书
—————————————————————————————————————————

1、一种双稳态电磁致动器,由壳架、安装在壳架上的磁极相对的电磁铁和永久磁铁组成,所述电磁铁和永久磁铁其中之一在两稳定点之间运动而作为运动件,另一个固定在壳架上,电磁铁用单向电流脉冲激励,其特征是,位于两个稳定点处的电磁铁磁极总是同时激励产生,且与相对的永久磁铁磁极极性相同而相互排斥,激励电流脉冲持续至运动件能运动过行程中点,未激励时,永久磁铁与电磁铁芯相吸引而处于两个稳定点

你好,我对这些事情已经失去兴趣。
我的专利已经失效了。

=====================================================================================

网友I:
楼主好!发帖有些唐突,望见谅!从楼主的发言中看出您也是下了很大工夫的,对永磁执行机构的见解也很透彻!在国内推广永磁执行机构确实很难,我也深有同感。国内现有的产品几乎无甚新意,99/100是在几十年前已有的磁保持继电器上做些手脚而已,所以也难以避免其复杂的正负脉冲电源及控制系统。即便是几十年前的磁保持继电器,现在了解的人也不多!面对国内这种现实,想要推广创新技术确实不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今还处在高叫科技创新的年代!

谢谢您颇具君子风度的回帖,望有时间多交流!

楼主:
对:sunqf 关于

楼主好!发帖有些唐突,望见谅!从楼主的发言中看出您也是下了很大工夫的,对永磁执行机构的见解也很透彻!在国内推广永磁执行机构确实很难,我也深有同感。国内现有的产品几乎无甚新意,99/100是在几十年前已有的磁保持继电器上做些手脚而已,所以也难以避免其复杂的正负脉冲电源及控制系统。即便是几十年前的磁保持继电器,现在了解的人也不多!面对国内这种现实,想要推广创新技术确实不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今还处在高叫科技创新的年代!

谢谢您颇具君子风度的回帖,望有时间多交流!

内容的回复:

其实主要是控制电路的问题。控制电路的问题解决了,各种结构都可以很好的工作。

网友J(2010-09-19):
看看松峰永磁内部操作机构!手机:15527989893  QQ:1278124899

网友K(2011-03-19):
JNYC系列永磁交流接触器是利用磁极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原理,用永磁驱动机构取代传统的
电磁铁驱动机构而形成的一种微功耗接触器。安装在接触器联动机构上极性固定不变的
永磁铁,与固化在接触器底座上的可变极性软磁铁相互作用,从而达到吸合、保持与释
放的目的。软磁铁的可变极性是通过与其固化在一起的电子模块产生十几到二十几毫秒
的正反向脉冲电流,而使其产生不同的极性。根据现场需要,用控制电子模块来控制设
定的释放电压值,也可延迟一段时间再发出反向脉冲电流,以达到低电压延时释放甚至
断电延时释放的目的,使其控制的电机免受电网晃电而跳停,从而保持生产系统的稳
定。
自从世界上第一台交流接触器问世以来,国内外各制造厂生产的
数以亿计的传统型交流接触器,在使用过程中总是存在以下明显不足:
几乎接触器的损坏都集中在触头和线圈烧坏这两点上;
合闸线圈长期通电,消耗电能;
噪音无法消除,甚至有时难以承受等。
永磁式交流接触器与电磁式交流接触器
相比有以下无可比拟的优点:
节能:防晃电:不振颤:无温升:无噪音:防电磁干扰:寿命长.

杭州君诺电器设备有限公司专业生产永磁节能接触器、防晃电接触器,欢迎垂询。
HTTP://www.hzjunnuo.com 0571-86206625 86107378 86206627

楼主(2012-08-22):
我的锦鲤我的锦鲤我的锦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