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对步进电机的控制

楼主(2007-03-08):
    本人一直使用日系的PLC,对SIEMENS的PLC刚接触.目前遇到些问题,请各位大侠们不吝赐教.
    我使用S7200224 PLC控制步进电机,动作很单一,电机转动,遇到色标停止.我现在使用软件中自己带的向导定义了一条包络线,当启动信号来临是,电机开始转动,当色标到位时,停止电机. 但是目前出现了,有的时候色标到了,但是电机却不是立即能停住,感觉反应很慢一样,经常就停过了色标的位置.偏差很大. 不知道是何原因.
    还有,如果是使用了软件向导,如何在触摸屏上来修改在向导中定义好的,频率呀,脉冲个数呀? 困惑中.......
    诚心求助.谢谢

网友A:
问题可能是你的电流或是电压信号存在误差,你可以用万用表看看你的输出端子电流和电压是否与期望的相同

网友B:
位置上的控制不应该出现这样的偏差,是不是惯性引起的??

网友C:
我也用s7-200做过类似的控制,在检测到色标之前先减速,再低速追色,这样效果比较好。它自带的向导没用过,加减速阶段的初始周期、周期时间增量、脉冲个数都是计算得出的,触摸屏改变PLC内部相应的参数就可以了,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真心的谢谢 semens jiuxinf  胡一平 的解答

网友D:
请教各位,让电机减速停止时,SM67 的参数究竟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E(2007-08-10):
我也正在这么做,可不知道怎么编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