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会用CX-P编程的进来

楼主(2007-03-08):
我想编一段程序
很简单的,但我总是实现不了,希望大家伸出援助之手
当按下一个接触开关(相当于一个除法脉冲),灯立即亮,三秒后熄灭

网友A:
你的脉冲指令用的不对,要用DIFU的那个带辅助继电器用才行!!

网友B:
没问题的
我用的是CJ1M系列的PLC

网友C:
TIM指令有高速计时器,有普通计时器,你换一个TIM的地址号看看.

网友D:
是不是没有END指令啊
或者是你的定时器地址引用有问题,可以改T0000为TIM 000试一下,因为我用的是CQM1H的PLC,在CQM1H中是这样引用的

网友E:
这个程序应该能够达到使指示灯亮3秒的。

网友F:
楼主,程序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