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上的CP5611卡件是否还要安装windows驱动才可以与PLC通迅?

楼主(2007-03-08):
wincc上位机内部安装的通迅卡件5611是否还要单独安装windows驱动程序?

网友A:
不在操作系统层支持,
只在应用层支持

网友B:
不用,在软件中通讯设置选项中设置为Profibus 5611卡就行

网友C:
如果安装了西门子的相应软件(如step7,wincc等)就不需要了

网友D:
在STEP7正确安装后就默认

网友E:
长知识了

网友F:
不需要的

网友G:
有没有试过用普通的电脑串口行不行?

网友H:
artliang: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8 12:37:00
    不用,在软件中通讯设置选项中设置为Profibus 5611卡就

网友I:
在安装STEP7时,选择安装通讯驱动

网友J:
不需要,只要安装了STEP7或WINCC驱动程序就有了

网友K:
STEP7或WINCC里有CP5611的驱动程序,装上这两个软件就可以了 。

网友L:
或者安装西门子的softnet软件,因为softnet本身不需要授权

网友M:
装simatic net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