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择一款性能好的RTU

楼主(2007-03-08):
大家好:
     在众多的生产RTU的企业中,我如何寻找一款真正适合我的?我在购买时应该注意什么呢?那几个参数对我很重要.请各位高人指教

网友A:
通讯方式,IO数量,工作环境.

网友B:
1.通讯方式及支持的协议
2.工作环境温度和工作场合
3.io能力

网友C:
关键是看你要用“RTU”干什么?我即可以提供也可以提些建议。请与我联系 022-27466717 蓝深公司  党毅兵

网友D:
有好东西,别忘了我呀!sbw_1999@163.com

网友E:
可靠性,通讯方式,I/O组合方式

网友F(2007-04-23):
那里有采集模拟量,数字量比较多的RTU?

                        tiantang999@yahuoo.com.cn

网友E:
回楼上:
就数据采集而言,其实RTU和PLC差别不大,都可以根据需要点数灵活选择I/0模块,多少都可以

网友G:
有关I/O模块产品可以了解一下我公司的S系列I/O前端内容,该产品
分为 AI AO DI DO 模块,RS485接口,标准 MODBUS 通讯协议;AI 模
块可任意接入电流 电压 热偶 热阻信号,直接上传工程量值,简单实
用,操作灵活.欢迎上网查看
   www.xumson.com.cn    010-62250442  转 20

网友D(2008-06-15):
首先选择适合我公司通讯的协议类型,多多了解I/O产品模块等,还有抗环境干扰能力等

网友H:
首先,看你在哪个领域应用,现在RTU在有些特殊领域都是有行业协议的,比如环保行业,他们用的RTU需要支持国家环保协议HJ/T212-2005的。在水文行业在采集模拟量数字量的同时,还要采集格雷码。欢迎和你沟通:)

杨犀

北京万维盈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36号碧兴园B座1902室

网址:www.wanweitech.com

电话:010-51297180 转8009

手机:13120409922

邮箱:woshixiaoyangxi@163.com

MSN:wanweitech11@hotmail.com

网友C(2008-09-19):
GT50/60(远程)测控终端

一、概述

 适用于各行各业,各种场合中的检测、监测及控制的自动化。其强大的功能使其无论在独立运行中,或组成网络皆能实现常规控制功能。因此具有极高的性能/价格比。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极高的可靠性

    易于掌握

    便捷的操作

    丰富的内置集成功能

    实时特性

    强劲的通讯能力

    丰富的扩展模块

 性能特点
可接入AI/ODI/OPI等多种类型的信号,相应配置由用户选定。
采用欧式整体插拔接线端子,现场安装和接线非常方便。
电源、信号入出口均有保护措施,并与主控电路隔离。
屏幕组态,现场应用简洁方便。
具有PID控制(功能可选)
无需编程,通过键盘设置就可实现一般的检测及控制。
具有看门狗功能,保证程序正常运行。
具有数据区数据,掉电保护功能。
可脱离测控系统,以独立工作单元运行,也可联网工作。
可配接多种通讯设备,实现有线、无线通讯。
支持标准的MODBUS 通讯协议。
自带电源模块(可选),可直接用220VAC、或5VDC供电。
使用温度-4070,存储温度-5080。带液晶屏产品,0以下使用,需要加热装置。

独特的掉电保护,用户数据永久存储,彻底消除由于掉电而导致的数据丢失现象。

 主要功能
最大测控80点的中型一体化设计,接线简便,可直接应用于工业现场。
可检测液位、压力、流量、启停状态等信号,控制开关、连续调节、报警等装置。
内部配置可选,具有很强的现场适应能力。

 二、典型应用
供水自动化控制                                                                  城市水处理自动化控制
热力网络管道自动化控制                                                 通用工业数据采集与过程控制
热水锅炉、工业蒸汽锅炉、换热站监控                         水源井、扬水泵站远程控制
管道泄漏检测和阀门控制及管道流量测量                     明渠、水闸及水位的检测控制
大气环境和水质监测                                                         电力系统参数遥测遥控
农棚温度、湿度、风力等监控

 三、技术指标

I-01模板:标准信号输入

通道数量

6通道

隔离方式

输入回路之间采用PhotoMOS继电器隔离。

通道间的绝缘强度大于1000V

信号类型

020mA DCV

输入电阻

250Ω

输入保护

抗过压保护

A/D分辨率

151/32768

输入精度

常温±0.1%(全程温度范围±0.3%

采集时间间隔

60通道/1

I-02模板:热电阻输入

通道数量

2通道/4通道

隔离方式

输入回路之间采用光电隔离。

通道间的绝缘强度大于2000V

信号类型

Pt100Cu100Cu50

热电阻线性化优于0.2

三线导线电阻自动补偿

导线总电阻(单根)<5Ω,显示变化<0.1

A/D分辨率

151/32768

输入精度

常温±0.3%(全程温度范围±0.5%

采集时间间隔

40通道/1

PI-01模板:脉冲信号输入

通道数量

固定3通道

脉冲幅值

3V 24 V

频率范围

0 2000 Hz

AO-01模板:模拟输出

通道数量

2通道/4通道

D/A分辨率

输出信号类型

020mA 420mA

隔离方式

通道间光电隔离

输出精度

常温±0.5%

输出负载能力

<750Ω

响应时间

40通道/1

AO-02模板:电动伺服输出

控制回路

输出信号类型

正转、反转

可控硅容量

AC220V3A(感性负载)

控制死区范围

±2.5%

反馈信号

020mA 420mA

DI-01模板:开关量输入

通道数量

8通道

输入信号

干节点

DO-01模板:继电器输出

通道数量

4通道

输出类型

全封闭式机械继电器

输出触点容量

220VAC10A(阻性负载),具有电火花消除保护

继电器寿命

1500000 0250mA600000  1A

GPRS 通讯模板

    GPRS 传输模块产品内嵌自主研发、完整的TCP/IP协议栈,采用Simcom SIM100M16TCP-E GPRS无线模块,通讯稳定可靠、功能强大,具有完善的心跳防断线机制、掉线实时复位、模块死机实时管脚复位机制。

  性能:

        1TCP/IP Internet 内嵌的协议栈,轻松互连

        2.使用高性能的CPU 做处理器;

        3.支持全透明及帧格式数据传输;

        4.整机功耗小于3W

        5.完善了GPRS 网络中所出现的假拨号,掉线自动重启,远程唤醒等功能;

        6.支持动态域名解析,无需申请专线和固定IP

 技术指标

        1.接口

             天线接口:50Ω SMA(阴头)

             SIM 卡:3V/5V,自动检测

             接收灵敏度:-104dbm

             发射功率:CLASS4 (2W)/GSM(900)

             CLASS1(1W)/GSM(1800)

             RS-232/485/串口数据接口

2.电源

             电压:标准 5V~24VAC220V

             功耗:通信时2W,空闲时0.2W

            模块工作温度:-20°C55°C

            元器件工作温度:0°C70°C

GT60的主控板共有10个插槽;GT50的主控板共有6个插槽。

分为两列,设备出厂时已为每一个插槽定义了固定的编号,两列按奇偶对分

GT-60:(一列:0#2#4#6#8#;另一列:1#3#5#7#9#)。

GT-50:(一列:0#2#4#、;       另一列:1#3#5#、)。

 各种模板插在哪个插槽,即被定义为某号模板。每个模板有不同的通道,这样每个通道也就有了相应的地址。

    例如:6路模拟量输入模板,被插在4#插槽,这块模板即被定义为:4#模板。

                模板中的各个通道地址定义如下:404142434445

               模块中的通道地址:通过液晶显示单元和按键,用于系统组态。

 根据控制盘内的布局、布线、以后的维护、及个人偏好,将工艺测点信号接入不同的模扳

蓝深科技   www.overblue.com        022-23787790

网友I:
蓝深科技 www.overblue.com 022-23787790

网友J:
恶狠狠的学习中!感谢分享!

网友K(2009-05-22):
你好楼主,如果是选择无线RTU的话,我认为从产品的,功率大小,传输距离,工作环境,可靠性,稳定性,抗干扰能力,和无线的工作方式。

推荐: www.aprool.com 可以看看做参考.

网友L:
PLC还知道点,RTU是什么东东?哪位老师能给简单地讲一下。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