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04G控制DTC1000的AT

楼主(2007-03-08):
各位大侠:有谁可以给我回答如下间题:
 本人用台达的SS14点主机连DTC1000和DTC2000 ;采用RS485通讯;PLC主机与TP04G通讯用RS232;通过DTC手册发现位元暂存器地址0813H是控制DTC1000与DTC200做自整定的,本人写了一个程序如下:
LDP M1012
SET M1122
LD  M1012
MODWR  K1 H0813 H00FF
LD  M1123
RST M1123
提示,DTC与PLC 的RS485通讯格式程序已写好,而且它们的通讯都正常;比如通过1068H等寄存器的值是K0或K1来控制DTC是停止或是工作都可以.

网友A:
地址不对,换成4727

网友B:
问题多:
H0813的确是自整定的位地址,但PLC无法控制位。所以你只能用H4727。

楼主:
你是说要将H0813更换成K4727吗?

楼主:
怎么我在DTC1000手册中找不到H4727的,它是DTC的暂存器吗?

网友B:
H4727是一个隐含地址,在DTB手册中可以看到,同样适用与DTC。

网友C:
在DTB手册中怎么没看到H4727这个地址呀,H0813和H4727有什么关系呀?谁给解释一下呀?
如果plc控制不了H0813这个位地址,那么还把它写上说明手册上做什么,引人误解。

网友D:
那是因为参数H4727等地址不对用户公开

网友E:
既然要用就要公开,不然我别人怎么用?

网友F(2009-02-07):
讨厌台达,三菱等不公开细节的厂家,omron,yaskawa等公布了所有用户该了解的细节,20年之内的新老产品手册齐全,自由下载!支持!

鄙视不公开用户细节的厂家,浪费用户电话费和时间!

手册即不写清楚,还用一堆狗屁不通的鸟语!狗屁!

网友G(2009-08-08):
H0813是位寄存器,用RS指令做,功能码01(位写入)

网友H:
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MODWR    K1    H0813    D100

LD     M10    MOV    K1     D100

LDI    M10    MOV    K0     D100

网友H:
或者     自整定开关选择,不知道可不可以?

MODWR    K1      H4727     D100

LD    M10     MOV    K1     D100

LDI   M10     MOV    K0     D100

网友H:
不知道可以不?

MODWR     K1       H4727      D100

LD     M10     MOV      HFF00    D100

LDI    M10     MOV      H0000    D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