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急寻!!!!!

楼主(2007-03-08):
传感器的接线方法
各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A:
什么传感器?

网友B:
说的明白点啊
要不怎么帮你~~~

网友C:
什么传感器

网友C:
详细鞋些

网友C:
大家可以帮你解决一下

网友D:
说的明白点啊
要不怎么帮你
.

网友E:
若是日本的传感器
通常是三根线
蓝色 黑色 和褐色
通常的话 黑色好像是信号线 蓝色的地线 褐色的是电源线
或许厂家不同会有不同 一般的有 keyence Omron sunx的
有时会有4根线 可参考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