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急:关于数控中用总线进行运动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7-03-08):
请问,运动控制中通过总线(SERCOS等)与驱动进行通讯,而驱动内部已经有了速度、电流、位置闭环,那么驱动要反馈给控制哪些信息呢?用总线的优点是能够更快速实时反馈数字量信息,那么还有哪些信息需要实时反馈给控制的呢?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虽然驱动内部已经有了速度、电流、位置闭环,但是控制器不知道呀!于是需要告诉控制器,以便让它知道,或许可以用来做很多事情,而不只是反馈。
至于“哪些信息需要实时反馈给控制”,你应该正在研究SERCOS,SERCOS定义了过千条标准参数,这里面已经够全呼的了,如果还嫌不全,那就再参考参考Rexroth,Kollmogen的手册,看看它们增加的厂家参数。丰富得很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