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异步电机节能的问题:

楼主(2007-03-08):
关于异步电机节能的问题:

1、异步电机的工作电流I是跟随负载的大小在变化;
2、负载重时电流大,负载轻时电流小,空载时电流最小;
3、异步电机额定负载运行时,损耗(铁损、铜损)最大;
4、异步电机空载运行时,损耗最小,只有铁损;
5、功率大的电机,铁损、铜损大;
6、功率小的电机,铁损、铜损小;
7、电动机额定运行时功率因数高0.8左右;
9、电动机空载运行时功率因数低,只有铁损,没有输出;
10、电动机空载运行时的节能设备最多可节能:
          电动机空载铁损的一部分
11、大马拉小车比小马拉小车损耗大,多损耗△损耗:
          △损耗 = 大电机的铁损 - 小电机的铁损
12、大马拉小车用节能设备最多可节能:
          △损耗 = 大电机的铁损 - 小电机的铁损
13、综上所述:利用节能设备对异步电机进行节能运行最多可节能
      10+12 = (电动机空载铁损的一部分)+
                   (△损耗 = 大电机的铁损 - 小电机的铁损)

14、如果有人说他的节能设备对电动机运行可节能30、40、50、60%,那是骗人的忽悠之词,切不可相信,否则花一大批钱不仅没有回报,可能造成设备系统无法正常运行,严重影响生产。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这是你免受欺骗的法宝:

    当有人告诉你,他的设备可节能30、40、50%时,不能单看电流变化,一定要用电度表实测 !!!
、你只要在电机接线桩上并接一块电压表(指针式),观察启动过程的电压的变化方式,侧得启动电压380V,属直接启动;就可确定你的电机不是软启动的。
、你只要在电机同一相两接线桩上并接一块电压表(指针式),观察电机启动过程的电压变化如,开始启动电压220V,电机转起后,切换380V运行;侧得启动电压220V--380V,属Y-△启动;即可判断得出结论不是软启动。

1、变频器只能用来控制异步电机的启动、调速,是专用设备,没有其他用途;
2、SCR可控硅直流电源控制直流电动机调速、启动技术,已经用了一个世纪了,其性能比变频器好多了,本身就是节能,不存在节能运行的问题。
3、直流电机结构复杂,价格高于异步电机,是它的弊端;
4、这两个系统,我们应该用那个,如果天价买一个变频器,去控制一台异步电机,倒不如用直流调速系统;
5、而把SCR可控硅交流调压用于异步电机是少数“人”无知、愚昧、一知半解的错误做法,更有甚者以其为骗术,以“软启”“节能”为名忽悠众多人士参与制假、贩假、卖假的勾当,达到祸国殃民的地步,不可饶恕!

网友A:
引用:如果有人说他的节能设备对电动机运行可节能30、40、50、60%,那是骗人的忽悠之词,切不可相信,否则花一大批钱不仅没有回报,可能造成设备系统无法正常运行,严重影响生产。
这里提出一点错误,节能设备对电动机运行节能30%以上并非不可能,这里的数据只给出了电动机在空载时候所节约的电能。可在实践应用中有不少设备都是在做“无用功”。举个最常用的应用节能设备的例子,如注塑机,了解注塑机的都知道。在生产过程中电机全程都是处于带油泵运转的状态,而实际上生产一个周期中并不是所有的时刻都需要油泵运行的,而此时不需要压力时,电动机并非是处于空转状态,其仍然是带负载在运行,其负载就是油泵及液压机油。实际上注塑机油路上有个泄压阀,其做用是将油泵产生的多余的油压能过此阀泄放掉。此部分的损耗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同上空压机也有异曲同工的能效,只是其周期比较长,效果没那么明显罢了。我公司曾在美的做过一台注塑节能的设备,其公司技术人员亲自测得其节能率达到60%
所以忽略实际上的应用而只从理论公式上计算的结果并不是十分准确的。相信各位工控精英应该见过非常多的这种做无用功的例子。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56057

网友B:
如果电动机作的功可以通过工艺改造,大量的节约下来,比如说加润滑油减小摩擦,就能节约很多能量!

网友A:
可笑,请问节约很多是多少,百分之一还是千分之一

网友B:
  1、“通过工艺改造,大量的节约下来”与具体的工艺过程有关,只有工艺过程地改造才可能有30、40、50、60%的节能,这有什么叫你可笑的!难道不是这个理吗?
   2、你可以问问那些司机,没有润滑油他的车能走吗?这个比喻太简单,让你觉得可笑?比喻太简单道理深刻,难道不是这个理吗?
   3、具体节约是多少,本就是一个不确定的数,你要一个确定的数那才叫可笑,因为你自己都回答不上来?

网友B:
   “节能设备对电动机运行可节能30、40、50、60%”

1、节能设备对电动机运行节能是一个概念;
2、通过工艺改造节能又是另一个概念;
3、你说的是通过工艺改造节能可节能30、40、50、60%;
4、我说的是节能设备对电动机运行节能30、40、50、60%是不可能的;
5、我和你并不矛盾,你才真正的可笑!!!

网友C:
节不节能要看带什么负载,节能明显的是在风机水泵上,假如挡板没全开的话

网友A:
刘志斌,满论坛的润滑油理论,你家是不是卖润滑油的哦
我说的节能不是对电动机运行的调整又是什么。你非得要把节能理解成节能时和市电时电动机转速,负载必须要一样的,我也是没办法的很哦。

网友B:
   TO   rbird:

  “注塑机油路上有个泄压阀,其做用是将油泵产生的多余的油压能过此阀泄放掉。此部分的损耗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1、rbird你说“此部分的损耗”是工艺损耗,还是电动机的损耗?
2、我们家是卖润滑油的,那你们家就是卖泄压阀的,如此不讲理!

网友D:
节不节能要看带什么负载  是否有节能潜力

网友E:
一般的话只要做个五功补偿就可以节约不少了,一般的电动机的功率因数不会超过0.7加上无功补偿以后就可以达到0.9以上了,至于节约多少电,自己看电工手册去吧,反正可以节约不少钱,大多数的时候收回成本都在3个月左右

网友B:
    TO   洲

“一般的电动机的功率因数不会超过0.7加上无功补偿以后就可以达到0.9以上了”

1、提高功率因数,主要是提高设备电源的利用率;
2、可以减小无功损耗,但电度表的读数不会少,电费不会少交!

网友A:
电费不会少交?你那边供电局无功和有功耗用电力的收费是一样的么?我们这儿可是不是那样计算的,无功功率太高了,供电局会罚个几千块滴,呵呵

网友B:
1、“电度表的读数不会少,电费不会少交!”
2、无功功率太高了,供电局会罚!

网友A:
我发现工控上最无聊的就是这个刘志斌了,N次看过他粘贴别人的话了。既然是鹦鹉学舌就不要自以为什么都懂

网友F:
哈哈,早就知道,俺就是不说.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G(2009-07-27):
刘志斌你说得太好了,他们没理解透你的表达

网友H:
牛,搞笑,这个帖子很好看,事隔两年了,不继续探讨了吗?

网友I(2009-09-28):
本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 SIKES变频器周边设备的厂家,主要产品有:
1. 制动单元;通用回馈单元;
2. 变频器专用输入、输出滤波器;
3. 变频器专用输入、输出交/直流电抗器;
4. 电梯专用回馈单元;起重机专用回馈单元;油田专用回馈单元
5. 波纹电阻、铝壳电阻、电阻箱、电阻柜;

产品面向国内外,主要提供给各个品牌的变频器代理商,自动化工程公司,变频器生产厂家、成套设备配套厂商等;
配套品牌:西门子、LG、富士、ABB、施耐德、西威、爱默生、欧姆龙、安川、三菱、日立等变频器。

公 司:深圳市西凯士电气有限公司

联系人:韦生
手 机:13554955169
商务 QQ:910605971
E—Mail:910605971@qq.com

网友J(2010-08-20):
三年前的二位同仁的争论是有必要的,但不要互相贬低对方。可以用数据说话吗。

网友K(2010-10-03):
请登录:http://blog.sina.com.cn/dayouem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