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LG支持MODBUS协议吗?

楼主(2007-03-08):
请问LG的PLC支持MODBUS协议吗?

网友A:
请看如下讨论帖: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73237

网友B:
支持
而且LG支持无协议通讯,理论上可以和任何可通讯仪表通讯。

楼主:
谢谢各位,不知道EVIEW的屏和K200S怎么连不上,里面选控制器的地方没有K200S的CPU,还望各位赐教

网友C(2007-04-25):
025-83765841
一直在做EVIEW和LG PLC的推广的,小华.
上面说的选300的就OK了,另外用MODBUS的话,屏上需要映射地址的,需要的话,可以发给你看看.我们做过和西门子200PLC通过总线桥转的HMI的程序.

网友D:
正用呢?是否K120S也选择300呢?是选择K60S还是MODBUS RTU?"leodan"说:"另外用MODBUS的话,屏上需要映射地址的"是怎么做,请指教.

网友C:
120s选300的,8,1,无校验.38400或者19200都可以的吧!屏这里做是需要做映射的,例如P40做了映射到屏里面就是X001吧~

网友C:
协议选MODBUS CTU,其他的参数记不的了,另外这些参数EVIEW的书里面有地址对应表的!

网友D:
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120S作主机,3台LG变频器+1台EVIEW触摸屏使用MODBUS ,485 口通讯是否可以。

网友C:
最好不要这样用的.触摸屏里的协议那样做找地址很麻烦,EVIEW的屏你用的是哪个型号的,最好电话能沟通一下或者加QQ大家详细说一下,居我所了解的,屏虽然可以一对多,但是做主站的话,EVIEW最新出的带以太网口那种才可以,包括和他相似的其他品牌的.另外三台INV选择MODBUS还牵涉到数码转换的问题吧.最好的方法是主机232口挂HMI,INV和PLC走485走LG专用协议,如果屏距离远,找个232转485的头子做吧.这样就不牵涉到其他麻烦的问题.

网友E:
各位前辈!能否给我发一份LG PLC120与LG IG5变频器之间的通讯控制调速的梯形图或程序啊,谢谢了!
我的邮箱:fu7811839@163.com或者lu7811839@163.com
QQ:110301475
付生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