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画面锁定

楼主(2007-03-08):
我想把做好的窗口画面保护起来,不让别人随便修改,应该怎么做啊?

网友A:
可以加密保护的,不同的级别可以设定不同的密码

网友B:
可以将画面或画面中的组件设置为不同的安全区,然后为用户分配相应的安全区就行了。

网友B:
还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可以做一个透明的矩形覆盖到窗口上,点击弹出密码验证对话框,正确的话就隐藏该矩形,否则覆盖其上,让别人无法修改。呵呵

楼主:
谢谢大家.这样能在windowmaker的状态下也不让别人编辑画面啊,所有的应用程序应该都没有运行吧?怎么实现呢?

网友B:
如果是组态下,应该是可以通过安全机制使别人没有进入组态的权限,Intouch应该能实现吧,我不是很清楚

网友C:
开发状态下,只要有授权,修改画面没有限制

如果非要保存自己的画面,可以把画面或者脚本单独导出保存,要用时再导回去,把被别人修改过的替换掉,

不过注意版本要相同

网友D:
将开发狗替换成运行狗

网友E:
只有该画面一进入开发环境,就自动关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