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触摸屏与PLC通讯不了

楼主(2007-03-08):
   EVIEW触摸屏与PLC老是通讯不了,查了资料说屏的参数与PLC的设置要一致,请教大师该怎么办?

网友A:
通讯线没问题 ? 电源容量够了?  通讯参数的设置 ;看看EVIEW的手册,说的很清楚的

我们代理EVIEW触摸屏 文本显示器等
有问题联系

QQ 727815050
MSN maxibing1975@hotmail.com

楼主:
我的具体设置如下:
PLC串口设置:
   协议:RS INSTRUTION    数据位:8  奇偶校验:NONE  停止位:1
   传送速率:19200  页眉:OFF   终端:OFF  控制线:NONE  硬    件:RS-485
触摸屏系统参数:
   PLC类型:MITUSUBISHI  FX2N   人机类型:MT510L/MT509L(640*480)  通讯口类型:RS-485DEFAULT     波特率:19200
数据位:8    校验位:偶校验  停止位:一位   参数全为0
人机站号:0     PLC站号:1     多台人机互连:关闭
                          不知有什么问题?

网友A:
说明书是这么写的吗?
 波特率 9600  7位  1位
不知道你在搞什么?

楼主:
触摸屏系统参数:
   PLC类型:MITUSUBISHI  FX2N   人机类型:MT510L/MT509L(640*480)  通讯口类型:RS-485DEFAULT     波特率:9600
数据位:7    校验位:偶校验  停止位:1位   参数全为0
人机站号:0     PLC站号:1     多台人机互连:关闭
                              还是不通,AUTOPLC??

网友B:
PLC站号为0.还要用电脑连接一下PLC,写入程序然后在菜单PLC里设置串行口设置(D8201)把参数在设置一下合人机设置相同.

网友B:
PLC串口设置:
   协议:RS INSTRUTION    数据位:7  奇偶校验:ODD  停止位:1
   传送速率:9600  页眉:OFF   终端:OFF
PLC类型:MITUSUBISHI  FX2N   人机类型:MT510L/MT509L(640*480)  通讯口类型:RS-485DEFAULT     波特率:9600
数据位:7    校验位:偶校验  停止位:1位   参数全为0
人机站号:0     PLC站号:0     多台人机互连:关闭

网友C:
坏了就换,没有就买,我们老板说的

网友D:
告诉我你的EMAIL,我可以给我做的发个例子看看
hancy@takesystems.cn我的

网友E:
别选MITUSUBISHI  FX2N ,选 MITUSUBISHI  FX0N FX2 试一下.

网友F(2007-05-26):
您PLC什么型号?是FX2N?
另外PLC COM口参数是否被修改,是否是缺省值?缺省值是9600 7E1
另外您的通讯线是否是自己做的,接线是否正确,信号地是否有连接?

网友G:
设置上是不是真确啊?

网友H:
我碰到过,当时线是自己焊的,可能线路问题或屏的版本问题

网友I:
PLC串口设置:
   协议:RS INSTRUTION    数据位:8  奇偶校验:EVEN 停止位:1
   传送速率:19200  页眉:OFF   终端:OFF  控制线:NONE  硬    件:RS-485
触摸屏系统参数:
   PLC类型:MITUSUBISHI  FX2N   人机类型:MT510L/MT509L(640*480)  通讯口类型:RS-485DEFAULT     波特率:19200
数据位:8    校验位:偶校验  停止位:一位   参数全为0
人机站号:0     PLC站号:1     多台人机互连:关闭

网友J:
可能是屏的232电路有问题了。
以前我也用过一台人机的屏,老是通迅不上PLC,但是PC又可以下载,查来查去,最后还是通迅电路的问题。
  返回产家检查一下吧。

网友(2007-12-05):
通讯线路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啊

网友K(2011-11-07):
我的eview MT4300C与FX2NPLC也通讯不了,多种设置都试过,不见效果。

网友L:
学习可能是屏的232电路有问题了。
以前我也用过一台人机的屏,老是通迅不上PLC,但是PC又可以下载,查来查去,最后还是通迅电路的问题。
返回产家检查一下吧。

网友M:
咨询官方,可以得到答案。

网友N:
对:gongkongedit 关于我的具体设置如下:
PLC串口设置:
   协议:RS INSTRUTION    数据位:8  奇偶校验:NONE  停止位:1
   传送速率:19200  页眉:OFF   终端:OFF  控制线:NONE  硬    件:RS-485
触摸屏系统参数:
   PLC类型:MITUSUBISHI  FX2N   人机类型:MT510L/MT509L(640*480)  通讯口类型:RS-485DEFAULT     波特率:19200
数据位:8    校验位:偶校验  停止位:一位   参数全为0
人机站号:0     PLC站号:1     多台人机互连:关闭
                          不知有什么问题?
内容的回复:
建议就用三菱的编程线和屏通讯好了  屏里面设置为rs232的方式  三菱的那根编程线是rs485转232的

网友O(2012-03-18):
MT4300C怎么连接不上S7-200PLC

我用的是1.6版的组态编辑软件

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

???

求指教!!!

网友P(2017-02-28):
这种现象碰到过,电缆线有问题,更换步科指定电缆线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