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用变阻器来定位步进电机实现闭环的可行性

楼主(2007-03-08):
关于步进电机的闭环控制, 我想问下, 用接触式的滑动变阻器做位置编码器, 来进行电机轴位置定位,实现步进电机的闭环控制. 请大家分析下这种方法的合理性. 谢谢
目前为止:变阻器来实现步进电机的闭环, 缺点有: 精度低, 抗干扰差, 与电机的固定困难. 优点是: 成本超低的步进闭环. 请大家分析下, 给点意见, 不胜感激.

楼主:
目前找到的性能比较好的变阻器是日本东高志生产的, 寿命有一千W次, 阻值误差在10%以下, 线性度误差在3%以内. 初步试验基本能满足定位要求(系统要求的精度不是很高), 但存有找零位不准,与电机固定困难等问题(不能用粘合剂来固定,要用螺钉,又不能对步进电机的结构产生大的破坏, 要保证同轴度,不能干涉步进电机的转动).
各位兄弟分析下这方案的是否合理, 如何改善?

网友A:
由于原理问题,变阻器整圈操作可能有困难,因而多数基于变阻器的位置传感器的有效工作角度小于360度。

网友:
我想,也许可以用来检测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