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关于步进电机的退磁点

楼主(2007-03-08):
请教永磁步进电机的退磁点. 以前得到的资料一般都说有80-90摄氏度, 国内有些厂家称其耐高温电机退磁点可以去到120摄氏度(长期工作). 请对这方面有了解的兄弟指教指教

楼主:
很多厂家给出的标定工作温度都在60度以下, 而我们需要的步进电机工作温度起码在85度以上, 晕了. 大家有没什么好的见解啊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厂家给出的步进电机工作温度是在室温条件下自然通风的电机外壳温度,而不是电机转子温度,而步进的永磁安装于电机内部,在转子上,工作温度一般会高于外壳。退磁点高于120摄氏度的永磁体肯定是存在的,如果一定要工作在85度以上,那末就要求厂家给出在此种条件下的工作特性曲线好了。给不出来,千万别买。

楼主:
谢谢版主.
如果工作环境温度以经达到50摄氏度, 如果用的是42mm永磁电机,工作电流0.5A, 那么一般要求电机工作温度多少度以上合适呢?

楼主:
填充下, 工作环境通风不好!

网友A:
具体情况建议你询问步进供应商或原厂,如上海敏志,北京和利时电机。

楼主:
已经跟厂家订制耐高温电机了, 要求是120摄氏度. 厂家也有样品来了, 最晕的是手头上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检验. 同一些人的交流后的结论是: 虽然厂家说可以达到120度, 但估计国产的达到这种温度的可能性不大.
看来只能叫厂家给120度下测试报告了, 但目前跟厂家的交易额不大,不知道愿不愿意给

网友A:
既然敢提供样机,就应该向其所取测试报告,否则你替它测?怨不!

楼主:
话是这么说的.
但目前我们跟他们的交易2000块都不到, 他们会不会真的为我们定做了这120度的高温电机啊(发货过来是说是定做的)?????? 我现在非常怀疑厂家是忽优我的,估计跟他要报告, 他一是不给, 二是随便编一份给我. 所以还没跟他们要

网友:
“但目前我们跟他们的交易2000块都不到”
“他一是不给, 二是随便编一份给我”
这个,和交易额没有必然关系吧,也许,你要为检测报告单独出钱。
先要要看,不要肯定不给,要了,可能给,也可能不给。至于数据的真实性,且不说国内厂家,我让德国人骗都不是一次了,这就只能自求多福了。

楼主:
谢谢前辈们的指教!

网友B:
永磁反应式步进电机所用的永磁体若是钕铁硼,工作温度不高。若是改用钐钴永磁体或铝镍钴永磁体则可工作在较高温度。温度再高,恐怕应该用没有永磁体的反应式步进电机。
你可找一个烘箱,在你需要的温度下自行试验可否正常工作。

楼主:
你的意思是烘完后再试力矩,还是边烘边试啊???
烘完后再试好像没什么说服力, 边烘边试可是难度比较大啊!

网友B:
边烘边试啊

楼主:
很难啊, 放进去通电倒不是问题, 问题是怎么测啊? 带刻度盘的那种小扭力扳手放进120度的高温坏不坏都难说, 用那个大的扭力扳手又测不到我这么小的扭矩(0.3-0.4牛米).再说了, 你要测扭力得把电机外壳和扭矩扳手定住了吧, 怎么定又是麻烦, 总不能用手去抓住吧??

网友A:
想办法把!其实根据你某个帖子的说法,好像是用在汽车环境下,环境温度50~60度,是吗?那就按这个温度进行测试,能证明在此测试条件下,电机不会超过120度的退磁温度就可以满足你的使用要求了。

楼主:
这个倒是有试过, 顶多也是80 90度, 但现在最关心的是电机标定的120度退磁点是不是真的到了120度才开始退磁, 想知道的是这个.

网友A:
那可就是破坏性实验了!够狠!
你可以把温箱加热到120度,带着电机常时间保温,使电机内外温度一致,然后在20s之内开机实验,看电机力矩响应。真做出结果了,可别忘了贴出来。

楼主:
波恩这个方可可以一试.
不过, 我倒是想做, 我的头也不一定给做的, 温箱要钱买, 一个步进电机一百多.
有结论我一定贴出来, 兄弟们放心

网友A:
期待着你的结果。

楼主:
一个温度实验箱要50W, 烘箱也不让买, 这试验我做不了. 但有一家公司帮我做了, 做的就是我用的常州创伟电机, 不过结论也很模糊: 120度时没有明显的扭力下降. 也没说退磁点在哪,也没说"不明显的扭力下降"有多少百分比,,,,,
我看看能不能弄到实验报告来, 再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