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9.5利用施耐德ofs v2.5通过以太网连接premium plc(tsx 574832)问题?

楼主(2007-03-08):
intouch 9.5利用施耐德ofs v2.5通过以太网连接premium plc(tsx 574832)问题,可以正确读取形如%mw20类的地址变量值,但无法读取%i2.1类的io位,使用ofs自带的opcclient,输入alias!%i2.1这样的地址显示服务器地址空间不支持该地址,查阅ofs自带的说明书,显示可以支持,不知道哪位高人碰到过类似的问题,请详细说说看该如何设置,谢谢。我的mail:pjha123@163.com.

网友A:
不支持I/O点的,自己在程序里映射一下吧!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映射一下就好了

网友B(2007-05-16):
intouch读不出形如%i2.1的值,先把%m100:=%i2.1做形如这样的转换,然后读%m100的量就可以了!还有intouch如果要读%mf,%mw等这样的长整形的数,只要在项目里天上地址如4000XXX等,在后面加上空格f或空格l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