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的抖动问题

楼主(2007-03-08):
电梯在加速与减速的临界点会抖动一下,人少比较明显,人多了就较好。三相异步电机有问题吗?

网友A:
调节以下PID

网友B:
会不会是电机过冲或是丢步的问题? 如果是人多就比较好, 会不会是电机运转的过冲问题啊

网友C:
电梯的抖动和电梯的运行曲线,刹车,配重都有一定的关系.和旋转编码器的丢步也有关(转速跟踪不好).电梯的S曲线调的不好.也是其中之一.
 三相异步电机的关系不大.人多并不代表电梯是重载,反而可能是轻载.主要观察电梯无人的情况下,电梯的平层情况.
 一般当转速接近零时,刹车才动作,电梯才平稳.如果,电梯经过一定时间运行后,其上下行程的累计误差,会和楼层的真实平层感应器有偏差(尤其是有自学习功能的VVVF电梯).如果,S曲线调的不好(如你的情况电梯无人向上长程运行,那么就会体现在轿箱高出地槛),停车时没有在S曲线转速接近零的情况下刹车,电梯就抖动,而且不平稳.
 对于自学习的电梯,可以重新自学习一遍,复位.对于配重是否过大,可以用嵌型表,测向上长程无人运行和向下无人长程运行的电流,满载,空载,半载的电流.就能判断出运行曲线如何.
 刹车的间隙也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轻载(人较多,和重载人较少),刹车间隙过大就会上冲.
 丢步也有可能会出现.
 总之原因较多.一般丢步的故障率较低,最有可能的是刹车和调试安装时的S曲线及参数没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