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WINCC5.1 项目移植为6.0 时出现的问题忘高手指点~~~

楼主(2007-03-08):
我的电脑上装的是WINCC 6.0 而我找到的 画面是WINCC5.0的,
我在进行项目移植的时候出现以下内容:
ODBC出错:不能创建数据源‘WINCC_CS'.请核实是否正确安装了 Sybase 7和驱动程序‘Adaptive server Anywhere 7'.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不要转归档中的数据,只转移项目就可以了

网友B:
还的按个补丁,在5.0的盘里

网友C:
安装一下Sybase 7数据库就行了,Sybase 7数据库在wincc5.1的安装盘中就有,安装序列号从网上查就可以查到

网友D:
安装Wincc6中的Sybase数据库,安装过程中需要插入Wincc5。1的安装盘,安装中不需要输入序列号。
你也可以安装Powerbuilder软件中的Sybase数据库。

网友E:
难道没人解决了,你的问题我没有碰到过,不过我给你办法不妨一试,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在安装sybase,然后再安装wincc6.0,基本可行,实在没有办法解决时,可以不妨一试。

网友F(2008-07-23):
这两种版本的数据库不一样,所以你在WIncc 6.0机子上升级的时候,应该再安装一个Sybase 7数据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