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直流定位控制

楼主(2007-03-08):
能用直流电机控制达到1mm的精度吗?

网友A:
那就要看你的控制方式了。

网友B:
直流电机范围太广, 请说具体点.
用伺服电机的话, 只要位置编码器分辨率够高,1MM的精度是没问题的, 不过整个系统成本会比较高.
用步进电机的话, 如果步进角1.8度, 30细分, 有合适的传动装置达到1MM的精度也没问题. 成本也转低.
新人也闲不住来吹吹水, 有什么说错的大家拿键盘扔我

网友:
“能用直流电机控制达到1mm的精度吗?”
您要说角度,还好答一点,您说直线距离,那么,传动是什么方式、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