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VIEW SE 与 SQL SERVER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7-03-08):
我现在想通过RSVIEW SE读取SQL SERVER的数据。但是发现原来RSVIEW32支持的很多语句在RSVIEW SE中无法实现.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可以把SQL Server中的数据读取到RSVIEW SE中.谢谢.

楼主:
本来想用Standalone方式运行RSVIEW SE,如果用RSSQL,就要改成Distributed方式。另外,如果用rsview 32 , 可以直接用rssql。但是有做终端授权方式访问的计划,所以打算使用rsview se.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网友A(2007-08-09):
可以使用vba访问数据库,蛮好的

网友B(2008-04-21):
可以使用vba访问数据库,蛮好的
都支持VBA编程

网友C(2013-08-04):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vba访问数据库,蛮好的 都支持VBA编程

赵某某。

网友(2019-10-13):
顶顶长个涨经验。学习学习。

赵某某。

网友:
顶顶长个涨经验。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