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540模拟量输入

楼主(2007-03-08):
用外部4-20MA来调节变频器的速度,我看说明书上要求将AU与SD短接,可在接线端不能找到AU,请问如果设定可以实现?直接将信号接入4-5端子无用。三菱FR-E540的变频器

网友A:
多功能端子可编程定义为AU

楼主:
我将RH端子定义为AU,但还是不能用。

网友B:
要看版本的,欧版的好象不行

网友C(2008-03-01):
看Pr.180~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