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请教:用编码器能否真的提高步进电机的运动精度?

楼主(2007-03-08):
打个比方,确良步进电机步进角1.8度, 30细分后0.06度. 编码器分辨率达0.01度. 那么,这么步进电机+编码器的闭环系统, 精度到底是0.06度,还是0.01度??????

网友A:
0.06度

楼主:
假如,某个时候, 通过编码器的反馈发现步进电机离原定的位置还差0.03度, 此时电机要不走吧, 误差0.03度, 要走吧, 一小步是0.06度(当然,走不走得由控制策略定,这里只是打个比方), 还是误差0.03度. 那么, 此时, 编码器的精度到底有没有用???

楼主:
谢谢雨桐的回贴.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为什么我经常看到一些产品说, 他们通过增加编码器使步进电机转动得更加精确呢? 是他们在忽优我们吗?

楼主:
如果加编码器不能提高转动精度, 那加编码器不就只有失步或过冲的报警功能吗? 为什么国外的一些公司把他们的步进电机+编码器说得这么牛呢????

网友B:
哪个公司说的很牛的? 能给点资料看看吗 ? 我做过步进电机的闭环控制,咱们可以交流一下

楼主:
可以啊. 资料我下载了,不过在公司的电脑里. 我明天发在贴上

网友:
“为什么我经常看到一些产品说, 他们通过增加编码器使步进电机转动得更加精确”
在忽略道德问题的前提下,探讨一下步进电机闭环的精度问题。
首先,列举一下造成电机精度问题的因素(电机以外的传动之类暂且不提了):驱动电流细分不准早成的细分误差;电磁铁本身的磁滞造成的轴定位误差;电机本身内部磁极分布不准造成定位误差。
用你的例子来说吧,当步进电机步进角1.8度, 30细分后0.06度,但是,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你的实际精度要差于0.06度,很多时候,真正的误差会是0.06度的几倍。用编码器检测、进行闭环控制以后,可以让你的精度更接近0.06度。

网友C:
楼上的说的很有道理,编码器在位置闭环控制中充当的是“眼睛”的角色,将所看到的报告给“大脑”由“大脑”进行比较及发送控制指令。说大大提高精度仅仅是玩文字游戏,若驱动及电机本身精度高于编码器,那编码器就真正成为一个报警器了。用编码器是为了修正控制及运动部分不可预见的误差,不是对精度的提高,而是减小误差量。

网友C:
同样的道理,阿修罗的眼泪问题中提到的编码器分辨率为0.01度,是不是精度就是0.01度呢?!大家可以仔细考虑考虑!中国的文字太奇妙了,不小心是会上当的。

楼主:
谢谢各位仁兄!

楼主:
欧迪的这句"编码器是为了修正控制及运动部分不可预见的误差"真是精辟之至!

网友A:
编码器的作用;防止步进电机失步.

楼主:
你的意思是, 编码器发现电机丢步以后, 短时间增大电机工作电流,把丢的步补回来????

楼主:
syney, 把你的邮箱留下,我把身头的一些微薄发给你, 我在这发不了图片.

网友D:
‘编码器发现电机丢步以后,’不是‘增大电机工作电流’,而是添加脉冲‘把丢的步补回来’。精度是步距和细分决定的,编码器只是及时发现以便纠正,纠正过程还是其他电路完成的。

楼主:
打个比方,我的步进电机是控制液压阀的开度的, 某个时刻, 液压太大, 电机正常输出的扭矩不足以带动阀, 出现堵转丢步, 这种情况,,你添加脉冲有什么用, 扭矩也是一样不够大啊

网友:
‘编码器发现电机丢步以后,’不是‘增大电机工作电流’,而是添加脉冲‘把丢的步补回来’。
这是单纯控制器的做法,这种做法,在运动中对丢步的基本没有作用。在运动中用编码器检测,根据反馈调整电流,不过,等到丢了一步,单靠电流也就找步回来了。

网友D:
扭矩不够恐怕就需要改进系统结构了

楼主:
我也是觉得, 如果发现了丢步, 必须调整电流.
周公所说"扭矩不够恐怕就需要改进系统结构了", 固然也是有道理的,因为用步进电机在设计时都有考虑2-3倍的扭矩裕量. 但如果所扭矩从头到尾都是够的话, 只有留意下速度处理, 又何来丢步呢???
事实上, 虽然步进电机有扭矩裕量, 但往往会有些没预知的因素, 如传动中某个点有轻微发卡等, 会突然增大负载扭矩, 而使步进电机堵围或发卡.

网友E:
“步进电机在设计时都有考虑2-3倍的扭矩裕量”这个概念有问题,步进电机在设计上,为了将体积推力效率发挥到极致,几乎是不留余量的,也就是说,步进电机标称的额定电流所形成的定子磁通往往对应着所采用的硅钢片的材料特性拐点,因而增多电流,几乎对提高步进电机的推力没有什么帮助,因而可以认为,典型的步进电机几乎没有射门过载能力。
在这个问题上,步进与伺服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楼主:
对波恩上一段的说法, 觉得学了些新的东西.
但是, 步进电机正常使用时都有考虑2-3倍的扭矩裕量,这个是所有电机教材是都这么说的. 另外,你说的增多电流,对电机推力没帮助, 这一点我也是无法认同, 可能你说得也有道理, 但我现在天天都在做电机的扭矩试验, 增大电流扭矩是绝对增大的啊, 如果我额定电流0.5A, 额定输出是0.4牛米的电机,我增大电流可以输出到0.6牛米.

网友E:
“步进电机正常使用时都有考虑2-3倍的扭矩裕量,这个是所有电机教材是都这么说的”
是吗?!如果真有这样的书,可真就是误人子弟了!
“增大电流扭矩是绝对增大的啊, 如果我额定电流0.5A, 额定输出是0.4牛米的电机,我增大电流可以输出到0.6牛米”
请正确理解我所说的“增多电流,几乎对提高步进电机的推力没有什么帮助”,对于典型的步进电机而言,增大电流确实可以起到部分增加输出力矩的效果,不过你可以按照增多2~3倍电流,试试看能否使转矩增大2~3倍!其结果必将出现严重的饱和趋势。
试试吧!别忘了把结果告诉我。也许那时你就能理解我所说的“典型的步进电机几乎没有设计过载能力”的观点了!

楼主:
这里可能有个误会. 我说的裕量是指: 你的负载如果是0.5牛米,一般要选用额定输出为1.0-1.5牛米的步进电机来带动(书上都这么说, 具体是不是这么做就不得而知了), 估计也是考虑到步进电机的过载能力矩差, 丢步以后不会自己跑回来的特点. 但无论怎么样, 事实就是事实, 一定的过流范围内, 步进电机的输出扭矩还是比额定值明显增大的.

网友E:
“负载如果是0.5牛米,一般要选用额定输出为1.0-1.5牛米的步进电机来带动”
看来是我理解有误,书上这么说当然是没错的!这是一个与负载有关的选型原则,而非电机设计本身。
“ 一定的过流范围内, 步进电机的输出扭矩还是比额定值明显增大的”这是显然的,不过这与伺服电机的过载能力不可相提并论,所谓过载能力,应该是可线性(或准线性)增加的能力。步进电机的典型设计属于高饱和设计,材料裕量很小。

楼主:
十分同意你的看法.
日本那个什么东方马达出的那个步进电机+编码器的产品, 也是在发现丢步后, 尽可能的把电流增大, 在大电流下把丢步给弄回来的.
所以,对上面周公说的" 编码器发现电机丢步以后,不是增大电机工作电流,而是添加脉冲‘把丢的步补回来’", 不是很赞同

网友E:
No!周公所言是正确的!步进一旦已经丢步,再怎么加电流也是无济于事的,除非你是在发现丢步的趋势而未真的丢步时。

楼主:
为什么啊, 我晕了?
丢步后, 增大电流加正转或反转脉冲,把丢的或过冲的步补偿了就是完事了吗???
怎么能说是无济于事呢???????我倒

网友F:
意思是:既然已经发现丢步了,那么就必须给出相对应的丢掉了的脉冲个数来补偿,这一点是必须的!到于是否需要加大电流,并不是必要的。当然,加大一点电流并无不妥,或许对步进电机输出力矩有增大的作用。 其实是很简单的道理啊,步进电机要运行,那么上位机肯定得给驱动器脉冲。比如你想让电机走1000个脉冲,而编码器实际检测电机只走了990个,那么就是丢了10个脉冲,这时你可以以一个较低的速度给出10个脉冲进行丢步的补偿啊!

网友:
丢步以后要怎么办,这里好象还说得挺热闹的。
“比如你想让电机走1000个脉冲,而编码器实际检测电机只走了990个,那么就是丢了10个脉冲,这时你可以以一个较低的速度给出10个脉冲进行丢步的补偿啊!”
这个道理是挺简单的,但是,只能用于定位完成后的补偿,对于要求运动过程的情况(比如多轴的插补),并不适用。要在运动过程中进行补偿,则必须增加电流。在运动过程中增加脉冲,多半会让丢步问题更严重。对于绝大多数控制器而言,不可能在运动中调整电机的电流,所以只能在运动完成后低速修正,这是常规方法,但不是个好方法。

楼主:
请教刘版主, 目前可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G:
关注中:我都快个这些精度问题弄晕了!

网友:
请教刘版主, 目前可有什么好方法?
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在驱动器上做闭环,通过位置反馈的对比,在发现“丢步”迹象,但是还没有丢到半步的时候增加电机的电流,增大力矩,让电机追上位置。

网友H:
步进电机加编码器的应用方案以前曾详细讨论过。 请参考以前的讨论:
关于步进电机问题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80559 日本“东方马达株式会社”的方案实录如下:

网友I:
刘岩利3月10日的分析很正确

网友E:
岩利兄所云“还没有丢到半步的时候增加电机的电流”之说应更正为:还没有丢到半个齿,或者1/4齿距时,对于不同相数德步进电机而言,对应的具体步距亦有所不同。“亦云人云”提供的“东方马达株式会社”的方案可视为一个例证。

楼主:
岩利和波恩说的都挺玄的, 不明白,, 不明白啊,,
1. 在驱动器上做闭环具体是指什么? 波恩可能知道, 我对"驱动器"这个名词还不怎么理解.
2. "在发现“丢步”迹象,但是还没有丢到半步的时候增加电机的电流,增大力矩,让电机追上位置", 如果步进电机在一个整步的90%的地方开始丢步, 再走30%步, 你发现了失步, 马上增加电流, 这时以经到了下一个整步的20%的地方了啊, 只增加电流还能把位置给拉回来吗?以
3. 上面那个东方马达会社做的玩意, 是以一个整步来判断丢步的吧, 为什么你们以"半个齿,或者1/4齿距"来判断呢????

网友H:
我是这样理解东方马达的: 未发现丢步(角偏差在正负四分之一齿范围内),按步进电机开环方式工作,复位的扭矩和角偏差成正弦规律。 发现丢步(角偏差超过正负四分之一齿范围),按伺服电机闭环方式工作,复位的扭矩为最大值,并不补发脉冲。

网友E:
To 阿修罗的眼泪:
首先理解应该步进电机会在什么情况下发生丢步,即转子实际位置与目标位置之差大于1/4齿距时,将发生丢步。
其次应理解基本步距与齿距的关系,比如同是50齿的电机,2相,3相,5相电机的基本步距肯定是不一样的。

网友:
我对"驱动器"这个名词还不怎么理解.
运动控制部分可以分成这么几个模块:控制器、驱动器、电机、传动、检测反馈。
控制器:生成运动规划,输出运动描述信号(比如脉冲位置信号、电压速度信号)
驱动器:依据运动描述信号,按照电机的特性,生成,或者叫控制电功率
电机:把电功率转化为机械运动
传动:把电机的运动转换为需要的运动
反馈:检测运动状态,输出电信号给控制器或者驱动器,让其据此修正输出。
具体到产品上,有些产品会包括几个模块的功能,比如驱动与控制集成在一起,号称“智能驱动”。“阿修罗的眼泪”要做的东西,我觉得就应该算是智能驱动器。
在驱动器上做闭环具体是指什么?
就是在运动中对比理论位置与编码器反馈位置,当实际位置滞后到一定程度时,就认为是阻力太大,力矩不足。增加电流以提高力矩(当然,造成实际位置滞后,尤其是瞬间滞后的,不一定都是因为力矩不够,可能只是电机的制造误差,所以,太小的误差就不要管它了)让电机可以克服外部阻力,跟上理论位置。

网友E:
刘斑竹所言够详尽!

楼主:
谢谢版主们的诲人不倦!
1. 我可能对东方马达的步距角理解错了, 开始我想当然的认为它的步距角是1.8 度, 照这么看, 1.8度只是1/4个步距角.
2. 以东方马达打个比方(不管正不正确,先设他的步距角为7.2度,20细分,1/4步距角是1.8度): 某时刻电机要从零位走到7.56度的位置, 正常情况下, 要走一个整步加一个细分步, 但它在5.4度的位置,力矩不够卡在那了, 当控制器发完7.56度对应的电信号后,检测到丢步(此时刚好>1.8度), 那么增加电流,此时发出的电信号应该是7.56度对应的电信号吧, 也就是第二个步距角第一小步的电信号, 而此时电机在第一个步距角的范围内, 我当初会以为电机会往回跑,跑到第一个步距角的第一小步位置.
    我的错误之处在于, 忘了步进电机相邻的步距角内通电方式是不可能一样的(具体多少相不一样,得看设计的通电方式有多少种).

大虾们看看, 我上面的两点说法可有问题???

网友E:
其实细分也好,丢步也好,闭环补偿也好,最终都取决于步进电机的矩角特性(可以参见亦云人云回帖中的有关图片)。
在理想情况下,可以按照步进的矩角特性为正弦规律进行分析,那么步进的最大出力点就落在理论位置的正负1/4齿距上,也就是功角为90度。
一般情况下,负载小于步进电机的额定转矩,此时步进电机的实际位置与理论位置之差小于1/4齿距,也就是功角小于90度。
当负载加大时,实际位置与理论位置之差也加大,当差值恰好为1/4齿距,也就是功角恰好为90度时,步进电机达到当前驱动电流对应的最大出力。
如果负载进一步加大,而步进电机在当前驱动电流下已经不可能提供更大的出力,于是实际位置与理论位置之差进一步加大,并超过1/4齿距,也就是功角超过90度,步进电机的实际出力将随功角加大而进一步下降,甚至出现负力矩,于是出现丢步。

希望上述步进电机矩角特性说明有助于你对步进丢步和闭环补偿的理解。

楼主:
嗯, 谢谢. 不过需要慢慢消化.....

楼主:
TO 波恩:
   "可以按照步进的矩角特性为正弦规律进行分析", 你这里说的"角"是指实际位置与理论位置的差值相对一个步距角的电气角度吗?
    如果按弦规律分析, 那理论位置与实际位置重合时, 电机的扭力不就是零了?? 实际不是这样的啊

楼主:
发完上面的贴后, 自己想想, 重合后好像转动力臂长度应该为零了,,,,,
消化中, 请波恩兄有针对性的帮助帮助消化....

楼主:
还是觉得不能按正弦规律来分析,,,,,,找些资料看看......

楼主:
看了教材, 也能理解.
可做扭矩试验的时候结果不是这样的啊.
如果: 某个时候, 理论位置与实际位置重合了, 此时扭矩为零, 按正弦规律变化的话, 那个,这个位置过一点点, 扭矩也只是0+而已, 很小的啰, 拿力矩扳手测时, 测出来的扭矩都一样, 在电机轴不动的情况下,也没发现哪个点扭矩很小啊.

难道又是尽信书, 不如无书????

楼主:
再说了, 如果真的是重合位置扭矩为零, 那根据能量守恒,这个位置应该是电机轴速度最大位置, 肯定会跑过头去的, 哪能这么轻易就乖乖的停在重合位置. 如果说是有什么机械摩擦和电磁阻尼,那这两个玩意应该是个定值吧, 那在振荡快结束时,回到重合位置的那个作用力, 肯定是没由机械摩擦和电磁阻尼合成的反作用力大了( 根据正弦规律, 这时的作用力只有0+, 而反作用力是一定值), 那也就是说, 步进电机每次都不能回到重合位置啰, 而只是一个近似的重合位置啰?  这个时候, 如果我用手动拧电机轴,那么我这个力只要很小(远比电机的额定扭矩小), 就可以让电机轴转动一个很小的角度啰???????????

大虾们,救救我吧,我快傻了.....

楼主:
想起一句老话: 好读书,不求甚解.
难啊,,,,,,,,,,,,,,

楼主:
晕了晕了,真的晕了
上面东方马达的那玩意, 1.8度到底一个齿距,还是一个步距,还是一个步距的1/4????????????
是1个, 4个, 还是1/4个我们平常说的整步?????????????????????????????????????????????????????????????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还是东方那个破马达为例,
某时电机在零位, 需要向走50度, 因为50>1.8度, 它是不是一个始就把它当成失步状态来处理, 还是等发完了脉冲后才去检测有没误差1.8度; 如果是后者的后, 跑50度需要花一段相当的时间, 这中间要是丢了几步, 怎么办?

楼主:
不知为不知, 咱打爆了沙锅也得问个明白, 不然睡不着,,,,,

网友E:
其实没那么难!只要你用手或者工具微微转动步进电机的轴,就不难发现:
1.在一个齿距范围内(不咯噔一下换到下一个位置),电机轴是可以微微摆动的;
2.而在摆动中心点附近,力感最小,此位置势能最小,为转子的自然平衡位置,此时电机出力为零;
3.在即将换到相邻位置时,力感最大,此位置势能最大,可视为转子的势垒,此时电机出力最大,一旦外力超越该势垒,转子将失步,移至相邻位置。
这就是步进电机矩角特性的手感演示经验,相信你一定早就体验过了。

至于讨论矩角特性时说的角度,一般称为电角度,是以一个齿距为360度,也就是说步进电机轴每转一圈对应机械角度360度,同时对应电角度360*p,其中p为步进电机的转子齿数。在讨论矩角特性时,你眼中应该只有齿距,而没有步距,因为齿距只与转子齿数有关,可以令问题简化;而步距就与电机相数和驱动方式有关了,容易使问题复杂化。
于是乎,东方电机的1.8度,就应该是50齿步进电机的1/4齿距,或者90度电角度,同时也对应一个两相电机的整步,即两相四拍的步距。

网友J:
我在看着学习,我对步进的了解还是新手,看了半天我也没明白,大家讨论的丢步加电流追回,这个“步”,是步进电机的“齿距”,大“步距”,比如1。8度,还是细分后的小步距比如0。06度?
另外请教斑竹,这个步进的“细分”与编码器正余弦的细分有什么相同和不同?是否这个细分并不提高精度,要靠编码器反馈找回来?不好意思,我对于步进的问题比较“初级”。

楼主:
经过一番痛苦的脑细胞过流工作后, 终于是大致时白了.

不过波恩老兄说我"相信一定早就体验过了", 我其实就是没有"体验过"(咱还是个处男呢!!!), 才会这么的困惑, 无论是用力,还是用扭矩扳手, 都没有体验到"电机轴是可以微微摆动".......

楼主:
波恩老兄还没回答我另一个问题:
 还是东方那个破马达为例,
某时电机在零位, 需要向走50度, 因为50>1.8度, 它是不是一个始就把它当成失步状态来处理, 还是等发完了脉冲后才去检测有没误差1.8度; 如果是后者的后, 跑50度需要花一段相当的时间, 这中间要是丢了几步, 怎么办?

网友E:
“都没有体验到"电机轴是可以微微摆动".......”那就用心体验一下好了,不过手要细,不可鲁莽,保证你会有前所未有的全新体验。
步进闭环的目的和做法往往是随时监控电角度偏差,并保持转子的实际滞后与当前驱动目标的偏差基本不大于90度。东方的那个图就是一个例子。

楼主:
感觉,一如希望, 是可有可无的.....算了, 可能是我的手太粗...
波恩说"随时监控电角度偏差,并保持转子的实际滞后与当前驱动目标的偏差基本不大于90度",
可能性有三种:(以电机30细分为例)
1. 控制器每发完一个控制信号后, 都停下来去测检当前位置与刚发完的电信号对应的位置的差值,等有了检测结果再发下一个.
   这种的好处是, 保证偏差达到1.8度时一定能被检到, 不过, 这样每一小步都检一次,会花时间, 会对系统的反应速度有一定的影响.

2. 每发完30个脉冲(每走1.8度)检测一次.
   这次的好处是, 检测次数很少, 不会对系统的反应速度有大的影响.  但有可能出现偏差达到了1.8度却没去检测:没开始走前,如果已经有了1度的偏差,再发30个脉冲后,已经偏差了2.8度了,这时才去检测.
 这种可能性很小.

3.程序的主循环就是一直不停地在检测当前位置与理论位置的差值,其它所有的功能都靠中断实现. 主循环一发现>1.8,马上进入闭环模式, 让准备发出的脉冲电流增大.
  如果是我弄的,一定会用这种方法.

网友E:
没错,就是你列的第三种方法!前两种方法缺乏实用价值和意义。

楼主:
void main()

  void 回零位();
  while(1)
  {
     读取当前步进累积数;
     读取传感器信号;
     计算理论值与实际值偏差;(理论值并不是要运行到最后的那个位置值, 而是当前脉冲数对应的位置值) if>1.8{调整模式标置置1}   else  {调整模式标置置0}
   }
  }

void 时基中断()

  if 步进电机需走的步数!=步进累积数
 { if 调整模式标置==0
  {电机正常正转或反转一步;
  步进累积数+1或-1;}
  else {电机增加电流正转或反转一步;
        步进累积数+1或-1}
  }
  esle { go to 半流保持模式}

void 计数器或计数器通道中断()
{  读取其它传感器信息, 以决定电机的动作,计数电机要走的步数a}

楼主:
自己想了下, 要实现小日本那个东方马达的功能, 好像也不是什么难事, 也不一定要它说的那什么磁阻传感器来测电机位置, 就用一般的编码器应该也行吧

网友E:
它那个很便宜的了!甚至就是在延长的步进转子上再加一段步进电机定子就可以了。用编码器的成本要高很多,而且还要考虑安装问题。

楼主:
小日本那玩意很便宜了????????
那电机是多少外径, 多少输出扭矩, 多少钱的???
谁有第一手资料的快点晒出来!

网友K:
用东方得还不如用国产的步进,实在要用好一点的,可以看看奥托尼克斯

网友L:
不是说东方步进电机便宜,是说磁阻传感器的方案比编码器便宜。

楼主:
噢.
对那玩意还是挺感兴趣的, 谁有详细点的资料请发给我,
cwj712@eyou.com

网友M(2007-04-11):
下面引用由张雨桐在 2007-3-8 22:41:00 发表的内容:
  编码器的作用;防止步进电机失步.
------------------------------------------------------------------------------------------

同意这种说话!编码器在闭环中能起的作用就是防止步进电机失步!精度上还是由电机本来结构、细分等情况。

网友N(2014-05-20):
其实,我很想知道,怎么发现失步的?外加光栅尺?

网友O:
你们都是牛人,打广告的路过。

各位好,我公司是威纶触摸屏 永宏PLC 奥托尼克斯传感器的一级代理,质量保证价格有

优势。欢迎联系,徐生:13670184177.QQ:2850173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