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
请教英威腾变频器CHF问题

楼主(2007-03-08):
问题有以下几个,请各位高手指教:
1.CHF系列有定长停机功能。但在频率指令选择中没有对应此项。是不是说只要此组(P8.12---P8.17)不为0就是以这种方式运行呢?
2.有关记数运行的。问题同上。
3.是不是P3.01中的不管那一种设定方式,都要低于此两种方式的优先级。也就是说不管简易PLC也好,端子模拟量也好,多段速也好,还是PID也好,只要到长度就停机?

网友A:
楼主:
基本的意思没有错。
频率设定方式和停机条件在定义上是不同的,定长、定数的功能是定义在满足某一条件的停机状态,在运行过程中中对频率的高低是没有任何影响的。而频率指令给定是对在运行过程中对频率的高低进行命令,这组功能是不管变频器是怎样停止的,也就是说哪怕变频器在停机时,给定信号也还是可以保持输入。

网友B(2007-04-29):
英威腾的变频器还要在品质上下一番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