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变压器有异响

楼主(2007-03-08):
我公司有一台干式(1250KVA)变压器.有时会很大的声音,一阵一阵的,空载时也响.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望各位大师指点指点!

楼主:
大多数时间是正常的.偶尔一天会出现以上故障.好象还跟天气有点关系.有风的时候比较明显.

网友A:
是不是风扇坏了

网友A:
对不起,我想成变频器了

网友B:
停机检查,所有的声音源于振动

楼主:
是的.请问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是一阵一阵的.

网友B:
户内还是户外的?还要检查一下一次侧线路是否有断相和接触不好情况

楼主:
是户内的,断相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看过了高压部分的电压表和电流表都是正常的.请问一下接触不好会产生什么影响,具体状态又是什么样.请各位大师多多指教.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呀!我是一个新手,希望各位大师多多帮忙.谢谢!!!

网友C:
干式变压器一班来说空载是不会有响声的,可能是变压器的铁芯有问题了。

网友D:
下面引用由申彦强在 2007-3-12 11:02:00 发表的内容:
干式变压器一班来说空载是不会有响声的,可能是变压器的铁芯有问题了。
--------------------------------------------------------------------------------------------
可能是这样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我希望看见更多的回复.

网友E:
同一楼上观点!
干式变压器一班来说空载是不会有响声的,可能是变压器的铁芯有问题了

网友F:
铁心松动吧?

网友C:
变压器由于铁磁皆振,所以在运行时就会发出忽粗忽细的嗡嗡声了。干式变压器在空载有响声不正常。

网友G:
螺丝应紧固

网友H:
用棍子听听到底哪里响,检查铁芯固定松紧及线圈固定

网友I:
里面的铁芯松了 紧紧连接螺栓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师傅!所有得当螺栓都检查过的,无一松动.这个故障现象有点怪.它不是经常性的响,是偶尔一段时间会响.而且是一高一低的.听起来象过载一样,但绝对不是.

网友J:
内部松动,或有异物。

网友K:
是不是谐波太大。

网友L:
也算正常也算不正常,国产的变压器缺乏质量约束.

楼主:
又有好长时间没有响了.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才会响.我希望各位大师多提宝贵建议.

网友M:
用电设备有大冲击电流瞬时突变,变压器在轻载时也会出现电磁响声,
如楼主所说;好象还跟天气有点关系!那请注意!!!;线路电缆由于绝缘问题,很有可能瞬间大电流对地放电.但是,该电流未必达到空气开关动作值.

网友N:
我认为和线路部他接地有关,有部分电线的绝缘穿了,不定时的出现对地现象,
 我建议你在出现上述声音时看下总电流是多少,是不是平衡的,还有是不是负载过大了.

网友O:
一般变压器在遇大负载时,内部的叠钢片若有松动,就会出现嗡嗡的声音;还有就是叠钢片出现裂缝。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指教.我准备叫供电部门的师傅来给我们检测一下.有结果我一定告诉大家.我也希望各位大师多多回复.让我从中多长些见识.

楼主(2007-08-25):
我前不久找了几个老师傅来检测了一下,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到现在有好长时间都没有响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发响.

网友P:
得,检查检查。
这玩意那天出事就玩完了

网友Q:
把变压器油做色谱分析,确定故障原因,比人工准确的多.

网友R:
大电流冲击,我们的也是这样的

网友R:
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S:
干式的,重载的时候有声音,正常.空载时应该没什么声音的.

楼主:
恰恰相反我们这台变压器是重载时声音小,空载时声音大。

楼主:
就是电流在1000安左右时声音很小,大约20--30分贝。如无电流或小电流工作时声音则大,大约是50--60分贝。

网友T:
是不是冷却的问题!

网友T:
请问在高压除尘风机中电流过大的原因有哪些!最大转速时超过额定电流的10%

网友U:
我厂:干式,1600kva,重载有声音,轻载无

网友V:
  我觉得应该检查所有的螺丝螺母等,有的时候一棵螺母或垫片在靠近铁心的时候可能会引起这种冲击性的声音,停电仔细检查每一个细节!!!!!!!!!!!

网友W(2007-10-10):
单位有台1600KVA的变压器,最近运行时有嗒嗒的声音,检查是其中一相发出的,查看三相电压电流温度均正常,负荷也不大,只有1000A左右,几个小时后声音以没有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X:
天气有关

网友Y:
   电工技术联盟群6046537
多多交流

网友Z:
应该是铁芯的问题.

网友AA:
铁心或风扇鼓掌

网友AB:
  风扇故障或鉄芯松动逾规啼形成共振了。

网友AC(2008-07-06):
       我们这1250的,  重载时嗡嗡嗡的,低压柜的柜子,都有点哗啦哗啦的响。

网友AD:
有时候是外壳震动声音,我也碰到过,用手碰住变压器的外壳,声音就轻了。放开又重了。

网友AE:
铁心或风扇故障或鉄芯松动逾规啼形成共振.

网友AF:
应该是铁芯的原因,空载应该没响声。

网友AG:
干式变压器一班来说空载是不会有响声的,可能是变压器的铁芯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