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服电机转向不能调,乱动作怎么办??

楼主(2007-03-08):
我厂的司服电机因轴承坏,机修工拆电机的时候不知道,把编码器也一起拆下来了(编码器是那种连在转子未端的,就象个小电机差不多的有大概4组双较线引出的信号线),电机线U ,V.W由变频器引出.
现机器启动电机就高速转动,而且转的方向与原来方向相反,当转动编码器时方向和速度都可以改变,但机器重新启动又恢复到原来的故障状态?
请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怎么调整,谢谢!!!!!!!!!!!!!!!!!!!!!!!!!!!

网友A:
一定保证编码器不能错。我的email: zhuyongjun021@126.com

楼主:
我想可能也是编码器位置错了,可就是不知道怎么调整?

网友B:
伺服电机是什么类型的?永磁vs异步。
确认编码器是“4组双较线引出的信号线”?
“现机器启动电机就高速转动”显然是电机飞车了。
“转的方向与原来方向相反”不知你们是否动过编码器接线,看现象应该是电机相位反转,造成了正反馈,所以飞车。

网友C:
拿个示波器,监测编码器的abz。找到z相即可。
实在不行的话,就多试几次把编码器不断的换位置试。最老秃的办法,哈哈

楼主:
这个机器是意大利进口的,(好象是96年生产的,由电脑控制变频器 ,再由变频器控制4个司服电机和2个普通电机,)电机上面写的都是意大利文 ,一个字都看不懂(嘻嘻!)
编码器的线是圆型插头的接插件,我们只是拆电机的时候把插头拔下来,而且哪个插头位置是固定的,错了就插不进的,所以编码器的线我们可以肯定是没变过,不过编码器是动过了,装的时候应该是没装准原来的角度(因为没有定位装置的.又不懂 所以随便装的),还有电机上面的U V W三根主线应该也不会接错的.
示波器,监测编码器的abz。找到z相即可???????????怎么找.可以说具体点吗
还有我转动编码器时方向和速度都可以改变,但机器重新启动后又恢复到原来的故障状态(飞车,转向相反,不听控制)

网友B:
编码器的安装位置试过一次还是多次?如果是多次,每次故障状态都一样吗?
如果只试过一个位置,那就照“自动化983”说的:“多试几次把编码器不断的换位置试”。
希望你们先能达到不飞车。

楼主:
试过多次 ,多个角度,可以把速度降下来,转向也可以改,可就是机器重新启动的话又会回到原来的飞车状态,转向也同时变了

网友B:
“试过多次 ,多个角度,可以把速度降下来,转向也可以改”说明电机相位确实有问题,但是存在改善的可能性。
“可就是机器重新启动的话又会回到原来的飞车状态,转向也同时变了”编码器位置改过后,固定了没有?固定是否牢靠?另外,能确认的控制系统没有问题吗?

网友D:
可能是相序的问题,换换试试.

楼主:
电机相位还是照原来拆的样子装的,绝对不会错的,我们换过电机相位的,换后电机动都不动了,!!还有编码器调后就固定的.三个螺丝固定呢,控制系统应该也是好的,因为机器一直正常开的.

网友B:
这么说还真是找不出头绪了,只能在精神上给予些许鼓励了!

网友C:
不会吧,问题很清楚了就是你的编码器位置错了.机器在找原点时在规定的脉冲数量(参数可设置)范围内没有找到z相信号所以飞车。你调整编码器位置,监测到ABZ三相信号同时ON就可以了。找找你的编码器有关资料,看每圈有几个Z信号。你每隔30度调整一次编码器位置,肯定手动也找得到。

楼主:
谢谢这么多好心人,哪个电机老外寄回意大利修去了

网友E:
编码器零位偏置不对?
有些伺服驱动器可以学习编码器的零位偏置值。如KEB

楼主:
可就是零位置找不到啊

楼主(2007-04-17):
谁能告诉我最简单的找零位的方法吗(我手头只有万用表)

网友F:
谁能告诉我最简单的找零位的方法吗(我手头只有万用表)
只用万用表,不知道能不能找到零位。

网友B:
只有万用表也许也可以找到零位。这要看你的电机原来的零位是怎么对齐的。
    不妨将电机的UV相通入一个低压直流电压,产生A级电流,此时电机转子回自行定向;然后微调编码器,另U相相位信号处于高低切换的临界状态,锁紧编码器。
    这样做的结果是编码器的U相相位信号与电机U相反电势信号相差30度。如何弥补这30度,取决于驱动。

网友G:
是不是编码器装反了

楼主:
 波恩.谢谢你!!可以说得再详细点吗?因为你说的我都不是很懂?或者有没有这方面的书介绍的啊

楼主:
编码器没有装反

网友B:
具体方法:去Avago的网站下载“ Application Note 5283”看看。

楼主:
下面引用由波恩在 2007-4-17 21:01:00 发表的内容:
  具体方法:去Avago的网站下载“ Application Note 5283”看看。
--------------------------------------------------------------------------------------------
全英文的看不懂 看图片好象和我厂的编码器不太一样

网友B:
“全英文的看不懂”那就没办法了。
“看图片好象和我厂的编码器不太一样”想让你看的是后半部分如何对齐相位的原理,而非编码器本身。

网友H:
你问题解决了嘛?
具我的建议,应该是你的电机UVW和编码器的UVW相位搞错了,我原来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呵呵QQ-349238731

楼主:
有谁有中文的编码器资料吗

楼主:
lgh6299510: 有什么方法调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