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关于P352(参考频率),P353(参考转速)

楼主(2007-03-09):
请问:
SIEMENS 6SE70变频器中,P352(参考频率),P353(参考转速),这两个参数有什么用啊
还有现在我用参数r15读实际转速有2000转,但用KK0020连到P734.2,通过PROFIBUS传给PLC时,读到的转速只有1600转,查了好久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1。P352(参考频率),P353(参考转速),这两个参数有什么用啊
限制最高输出频率用的,可只设任何一个
2,通过PROFIBUS传给PLC时,读到的转速只有1600转
读到的值是对应16384(100%)而言,如1600 实际的转速应为1600/16384 *P353

楼主:
TO lmhx
现在我把P352设为60HZ,PLC传给变频器的转速为21113,相当于66.8HZ,2005转/分,用测速器测得实际转速也为2005转,但现在通过KK0020传给PLC的转速为14796,相当于1600转,不知是不是被P353限制了,但现在P353的转速为1823转啊

网友A:
看了很久没有发现问题在那里,但是肯定一点,你发送的21113,实际有用的数据为18022,大于的部分实际上没有用的,你可以做一下试验,这时发送18022,实际的测量速度也应为2005转左右。
但读到得值跟18022差不多才对。

网友B:
TO lmhx
“读到的值是对应16384(100%)”16位连接器最高位是符号位其值的范围为何不是+/-32768.

网友A:
这时6se70内部规定,16位连接器100%对应16384,-100%对应-16384,+/-200%对应+/-327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