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问题

楼主(2007-03-09):
我们有一套废氨气燃烧温度控制器,它显示电炉的温度和工作电流,控制一个大的电炉子,控制器上侧接漏电保护器,最近只要温度一到300度左右,漏电保护器就跳,反复观察工作电流没超,电炉丝与地的绝缘有16M左右,应该没问题,更换新的漏电保护器,还是到300度就跳。大家能否给些分析,谢谢啦先,还有漏电保护器跳是不是标志有接地的地方,如果工作电流没问题换成微型断路器是不是就不会跳了?

网友A:
从我10几年的电气工作经历感觉,除非在比较危险的,需要人直接接触的用电器外,一般最好不要用漏电型开关。电焊机虽然是需要手持的,但是也不太合适用漏电。接地良好的固定用电设备,一般也不需要。不过你的设备你是否注意到在温度升高到300度后,漏电开关的表面温度是多少?不会是热传递造成开关内部误动作吧。

楼主:
不会是热传递原因,以前温度控制在600度,而且漏电保护器离电炉比较远。

网友A:
电炉丝在加热过程中会变形,有伸缩,其他附近的高温导线也可能受热移位,不会是因为变形,碰巧接地了吧。

楼主:
哦,有可能,如果那样换个微断应该不会跳了,用电笔试一下电炉壁,如果带电说明炉丝接地了,对吧。

网友B:
呵呵,很多绝缘材料随着温度的上升绝缘性能也在下降的,说不定300度开始有些导电。

网友C:
高温下空气是可以导电的。如果不是人体接触存在较大触电危险的地方,还是不要用漏电保护器吧。经常无缘无故跳,会烦死人的。

网友D:
建议还是把接地弄好吧。

网友E:
不能马虎,得认真查查清楚。

楼主:
拆开电炉后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漏电保护器更换为断路器后,问题消除,且没有漏电现象。

网友F(2008-09-10):
保护工作做得太好也不行哈

网友G:
3楼回答正确,实践中因为加热膨胀造成接地跳闸是常间的故障!

网友H(2009-02-09):
可判断下你的漏电开关是电子式的,还是电磁式的,两者的区别其实很大的。如果你使用的是电子式的,漏电开关的能量来自于电网,而电磁式的,它的能量来自于漏电电流。我判断你可能使用的是电磁式的,在高温的情况下,有可能漏电保护器会产生形变,很有可能线圈接触不良,导致跳闸。ABB公司的漏电开关为热固型材料。不会发生形变。若你想装漏电开关,建议使用ABB的,比较适合在高温环境。

网友I:
漏电开关可能在加热管膨胀是造成软接地

判断方法:在电流快到300A时,用万用表测火线与外壳之间的电压

如果跳闸就说明漏电

网友J(2011-08-12):
换过漏电开关还跳,说明确有漏电现象,漏电开关很灵敏,轻微的漏电不容易察觉。有可能是热电偶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