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请教:小步进电机的驱动元件能否用集成元件?

楼主(2007-03-09):
电机用的是42BYG步进电机, 额定工作电流0.5A. 能否用一些集成元件如L293(额定工作电流1.0还是1.5忘了)或L298(额定工作电流2.0来代替分立的晶体管来做步进电机的驱动???
怎么处理集成驱动的发热问题(由于是要放在汽车上使用,考虑到防震,一般不允使用散热片), 怎么防止集成驱动的易烧坏问题?

楼主:
我最初用的是L293, 试验时发现电机正常工作时L293发热发常厉害, 表面温度能去到七八十度, 后来没办法加了散热片.
后来改用L298, 发热量倒是没这么严重, 长时间工作298表面温度有40度. 但是L298在调试很容易烧坏,电机输出端随便搭错某根线或短一下就可能秒杀L298.....
拆了几个专业控制器商的产品, 里面用的都是分立元件, 但分立元件用起来麻烦, 在PCB板上占地方,没集成元件方便.总感觉我这种情况,输出功率不大,不需要用分立元件,各位仁兄给点建议来!!

网友A:
当然可以,不过不知你列出的元件是否可以支持细分。至于散热,L293、L298之类的不用散热恐怕是不行的,如果真的不允使用散热片,那就从结构上考虑,如何利用机壳等结构件辅助散热了。

网友A:
“电机输出端随便搭错某根线或短一下就可能秒杀L298”,这种芯片很古老了,保护很弱的。建议你看看APEX的驱动芯片,有些新玩意儿,不过有点贵哦!

楼主:
谢谢.我先去搜搜APEX的资料看看.
另外问下, 用集成件, 怎么处理发热问题啊? 前提是不用散热片

网友A:
再说一边:如果真的不允使用散热片,那就从结构上考虑,如何利用机壳等结构件辅助散热了。

楼主:
不好意思, 没留意你上面给的建议.
你的意思是把驱动元件通过导热硅胶连到封装壳上?

楼主:
波恩,我想问下: 很做小型电机的控制器, 明明电机的额定电流只有0.5A, 而他们都选用20A左右分立元件, 有必要这么浪费吗? 分立元件体积又大, 占地方,布线又麻烦. 是不是电机的驱动都得用分立元件才能保证可靠性吗?

网友A:
你确信有人这样用?!确实有些离谱,出于采购和功耗等原因适当选大是必要的,达到5A尚觉得可以,20A,太浪费了。

楼主:
那是相当的确定, 我手头上就一个控制器, 用的MOSFET就是20A的, 带的电机0.5A.....
波恩兄, 用能提供2A持续工作电流,3A冲击电流的集成驱动芯片, 来带0.5A额定工作电流的电机, 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应该没问题!

楼主:
我说的那个2A的集成驱动就是L298, 一直不想换就是它有四个输入,四个输出, 跟L6506搭在一块还能构成所谓的恒流斩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