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OMRON 编程电缆可以自制吗?

楼主(2007-03-09):
问高手:PC 与OMRON CPM1A PLC的通信电缆可以自制吗?怎么做?需要的零件市面可以买到吗?

网友A:
OMRON CPM1A PLC 没有串口啊!在高级些倒可以

网友A:
比如CQM系列

楼主:
什么意思?就是没有办法自制吗?

网友B:
CQM1H的232口直接和计算机9针口通信的话,用XW2Z-200S-CV或自己接线
PLC 计算机
2-------2
3-------3
4-------8
5-------7
9-------5
自制是没问题的

网友C:
还有不能自制的东西么

网友D:
到资助资料库找一定有

网友E:
一般OMRON通讯电缆能自制都是通过RS232接口,比如CQM1H系列(也有特殊型号没有),C200H系列等,可以编程和上位机通讯,但PLC的编程接口的电缆自制有困难.如接口形状,插针数等.

楼主:
就是,CPM1A的接头很特殊的,估计市面上是买不到的,所以自制就不可能了。是不是?

网友F(2009-05-27):
我在石家庄的市场上也找不到20针的这个形状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