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触摸屏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3-09):
有关触摸屏的一个问题?[原创][求助]
我们单位有一块“三菱”A970型触摸屏,前一段时间出现花屏,屏幕上都是黑白道,看不清显示内容,但触摸控制位按钮,设备可以正常启动。送修后,回来安上,显示了设备生产厂家的图标,点击图标进入生产控制画面,又出现了送修前的现象,花屏,黑白道,但这次触摸控制位,设备不起动了。我想问一下,这是触摸屏的问题,还是PLC有问题了?维修单位说触摸屏没有问题,在他那里可以正常显示,图片也给我们发回来了,但显示的不是设备生产厂家编写的画面,而是一些测试画面,不知道他们说得对吗?请各位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A:
我认为是屏的问题,也许屏不稳定,厂家测试的时候真的是正常的。比如开始是正常的,运行时间长了,发热后也许就出问题。

我的的人机界面产品种类丰富,性能可靠,欢迎登录
www.hmitech.com

网友B:
查查是不是有干扰/

楼主:
能是有干扰吗?设备生产厂家配的呀?以前用着一直很好呀!

网友C:
1根据你的描述,   (出现花屏,屏幕上都是黑白道,看不清显示内容,但触摸控制位按钮,设备可以正常启动。)
      这是液晶屏的事,触摸屏是好.如果触摸屏有问题设备不会正常启动,触摸屏是控制设备动作.  (出现花屏,屏幕上都是黑白道,看不清显示内容)这些现象都和显示有关
    2根据你的描述(送修后回来安上,显示了设备生产厂家的图标,点击图标进入生产控制画面,又出现了送修前的现象,花屏,黑白道,但这次触摸控制位,设备不起动了题,在他那里可以正常显示,图片也给我们发回来了,但显示的不是设备生产厂家编写的画面,而是一些测试画面。)
     这次送修后回来他们把你的的触摸屏搞坏了

   3根据你的描述(维修单位说触摸屏没有问题,在他那里可以正常显示,)这个维修单位都没把设备的原理和你说明白.触摸屏包括两套东西,负责显示的叫液晶屏在它上面那块玻璃叫触摸屏

网友C:
公司主页:http://qixin2008.b2b.hc360.com

网友C:
 公司主页http://qixin2008.b2b.hc360.com/

楼主:
谢谢张先生,真的是屏坏了,这次拿回来好用了。上一次修屏的厂家怀疑是我们PLC有问题。他们这次修了,回来就好用了,PLC没有问题。再一次感谢张先生对我所提问题的关注,谢谢!!以后有问题还要向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