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问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使用plc

楼主(2007-03-09):
我是新手,谢谢!

网友A:
一是客户要求!
(比较牛的客户很简单的设备也要用PLC的)
二是控制要求很复杂!

网友B:
在自云动控制中用到PLC

网友B:
在自动控制中用到PLC,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动化.

网友C:
一般使用在程序控制电路中,或者较为复杂的控制电路中,自动化控制中不可缺少的东东

网友D:
逻辑控制,模拟量控制,运动控制,过程控制,数据处理等都可以用

网友E:
我们改造设备时,动作复杂,继电器几十个的用PLC,有的厂家拿它做卖点,这样不好,我们的15吨冲床,安了个输入输出20点的PLC结果没到一个月自己掉下来了,叫我给扔了,换了两个继电器用了快两年了也没坏,这样的厂家就是拿PLC作卖点的

网友F:
一般是输入或输出信号较多,控制较复杂的情况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