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监测(本特利BENTLY)

楼主(2007-03-09):
美国本特利BENTLY
3500系列 3300系列 7200系列
3500系列
在传统的框架式机械保护系统中,我们首3500推系列,它能满足大多数用户的需要。监测器模块测量范围非常广泛,系统能够满足美国石油协会标准670,当必须满足特殊的安全性标准时,还可以提供TüV认证和可靠性数据。它是我们最灵活的系统,可以运行于有或没有显示装置、软件组态监测器模块的情况下,也可运行于各种冗余级别,包括双电源供电和更高要求下的三彼一时模块冗余(TMR)监测器组态。当需要与我们的System 1?状态监测软件一同使用时,也可以3500中增加可选的高速数据采集功能。这一功能完全在3500框架内部实现,不需要额外增加框架空间,也不会影响基本的机械保护功能。
3300系列
3300 Proximity Transducer System
3300趋近式传感器是最新的高可靠性,高精度的涡流传感器系列
1988年发布之后,3300迅速成为机械保护领域的世界标准。它具有复杂的集成显示装置,并支持多种测量类型。虽然这种框架型系统有众多用户,但是现在3500已经经3300更受欢迎的。在新的应用中,我们推荐采用3500系统,因为该系统机械保护功能更强,与3300相比具有更多的优越之处。

3300系列传感器 7200系列传感器
速度传感器和加速度传感器
与电涡流传感器直接观察机器的轴不同,壳体振动传感器安装于壳体上(通常是轴承箱体),测量壳体表面的振动。这些产品包括加速度计和速度传感器。本特利内华达提供多种不同安装规格、温度范围以及频率响应特性的加速度计和速度传感器。

北京伟恩沃德科技有限公司
电 话:010-67347235 67347236
传 真:010-67309948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光东里34号楼B-327
邮政编码:100021

网友A(2007-05-25):
我们厂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B(2007-08-06):
我厂用的也是这个3500,现在出现了个问题,现场的探头检测的有信号,测量数据正常,就是画面上没有显示数据,显示为零。卡件为40的,指示灯OK闪烁,下面一个也是BYPASS灯亮,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C(2008-01-18):
请教一下42m和42两种卡件有什么不同啊

网友D(2009-04-23):
  有没有关于该类产品的中文操作说明书,包括参数设置与调试方法,及故障排除诊断的?

网友E:
没有关于该类产品的中文操作说明书,包括参数设置与调试方法,及故障排除诊断的?

网友E:
没有关于该类产品的中文操作说明书,包括参数设置与调试方法,及故障排除诊断的??

网友F(2009-06-07):
YOU BYPASS THE WHOLE CHANNEL, IT MAKE YOU COULD NOT SEE BAR IN PANEL, YOU CAN ONLY BYPASS DANGER.

网友G(2010-09-26):
不知道价格多少,这种东西,起码几万块吧,上次有个国产的震动分析仪,一个就8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