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耐高压测试?

楼主(2007-03-09):
我现在要对电熨斗做耐高压测试,应承受50Hz  1500V,历时1MIN的电气强度,不发生击穿或闪烁现象,但我不清楚具体的测法,是把测试仪的两根线接到L和N上吗?还是别的办法.还有就是绝缘电阻的测试是测试L和外壳还有N和外壳间的电阻吗?知道的详细讲述下,谢谢先

网友A:
这是大秘密 等你去检测所回来就知道了 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的

网友B:
将L及N线短接,耐压试验仪的一根线接在L、N的短接线上,另一根线接在外壳上。绝缘电阻的测试可以将摇表的的一根线接在L上另一根线接在外壳上。

网友C:
千万不能接在L和N上,否则电熨斗就废了

楼主:
云飞扬你这人......不知道的都去了检测所,那不成菜场了?不知道就算了.

网友D:
工控追求说的对。

楼主:
好人还是多,谢谢了

网友E:
工控追求说的对。 补充一点:不‘将L及N线短接’也没有问题,因为熨斗两根出线本来就是通的;而且其阻值和绝缘电阻比起来很小,不会影响结果。

网友F(2009-10-06):
我来说,具体做法是:接测试仪的接地端接地,测试端分别接国,L,N,为时1分,不击穿,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