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紧急求助

楼主(2007-03-09):
紧急求助:
计算机硬件故障后,安装IFIX软件后,系统显示????。
如何进行其他的设置。
在线等待。

楼主:
经过多方面的咨询,日鬼好了。

网友A:
应该是驱动或通讯有问题吧?

网友B:
可以在用户首选项中看一下"???"的定义是什么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期求哭泣的鲨鱼:
我是新手,能否介绍的更详细一些?
“在用户首选项中看一下"???"的定义是什么”,在哪些资料上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B:
在开发状态下的菜单只有那么几个呀!我晕!在工作台的菜单下第6项就是用户首选项的菜单!打开不就可以看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