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有源晶振还是无源晶振好

楼主(2007-03-09):
我的步进电机驱动器上需要一个32.768K的晶振, 以前用的是无源晶振, 电路比较麻烦, 晶振可靠性也不是很高, 对周围的电气环境要求高. 现在想改用有源晶振, 有经验的兄弟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无源的一般叫晶体,有源的才叫晶振。
其实无源的很便宜,一颗晶体加两个电容解决问题,电路也很简单。当然有源的也没贵太多,不过未必可以解决你的可靠性和电气环境问题。
如果要改,只需注意供电电压与系统匹配,至于封装,频率和稳定性等等,只要没有太高要求,市面上随手抓就是了。

楼主:
我用的单片机是MC68HC908, 以前用无源晶振时, 除了加两电容, OSC1和OSC2脚还得串个10M电阻, 另外CGMFXFC又要接一RC电路做晶体振荡的参考电压源.(参照典型电路做的), 不知道用了有源晶振后, CGMXFC引脚的RC电路还要不要????????????????????

网友A:
那得看MC68HC908的时钟电路说明。

楼主:
看了,只介绍用无源的, 这是我目前用的这种.

有源的没介绍, 也许有提及,但我英语不好, 可能看不到

网友A:
那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