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在PLC上怎样使用

楼主(2007-03-09):
各位大虾:
       请问旋转编码器,在PLC上怎样接线和编程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就是没有实例。期待中...

网友B:
可用高数计数的方式来做,每个PLC接线方式可能不一样

网友C:
先找到编码器的型号
说明书上有接线说明

我知道一个要用fm350-1模块来完成记述

网友D(2007-05-01):
PLC的CPU手册中都有与编码器接线的介绍。每一种PLC的接线方式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