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1中的点都需在符号表中定义吗?

楼主(2007-03-09):
在OB1的程序中使用的点是否都必须添加到符号表中?
只能手动添加吗?不添加是否可以?

楼主:
哦,我还以为必须填加呢.谢谢

网友A:
完全可以不用定义符号变量,当然有了符号变量,有利于程序的编制与读懂

网友B:
可以不添加到符号表中,但是写了符号表就容易读和调试一些,但是如果上载程序的话,符号表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