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内部继电器M的取值范围是多少?

楼主(2007-03-09):
M的取值跟CPU型号有关吗?在哪本手册上有说明呢?

网友A:
选型手册

网友B:
在线和PLC选型手册

网友C:
  M的取值跟CPU型号应该有关,在线查一下或参照选型手册就清楚了

网友D:
手册上都写的很清楚了

楼主:
选型手册上没看到有啊?

楼主:
麻烦说详细点吧,可能我看到了都以为没看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