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760000e+004对应值是多少?

楼主(2007-03-09):
程序里有个>比较模块,是mv信号,判断满量的.IN1是实际值,IN2是2.760000e+004,
这个数是怎么换算的呢??

网友A:
2种方法:
1 对应于你量程块的最大最小量程,比如你信号采集为0-10V,那么27648对应于10V,0则对应于0V,在这种情况下做比较,需要你自行计算后方能进行比较。
2 使用西门子的FC105块,将0-27648的数转换为工程量,然后进行比较。

楼主:
好象懂了,我量程块用的-500mv到+500mv,这个27648正好等于500mv,而2.760000e+004是s7-300内部书写方法.
对吗?

网友B:
的的: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9 13:44:00
    好象懂了,我量程块用的-500mv到+500mv,这个27648正好等于500mv,而2.760000e+004是s7-300内部书写方法.
对吗?

对的,还有2.760000e+004是浮点记数方式(REAL)

网友C:
fc105 中怎么转化成工程量呢?
我的FC105里面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