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请教 OMRON 16进制数10进制数的输入方法?

楼主(2007-03-09):
1。向一个数据传送一个数
MOV #10
DM10
PLC 怎么判断是 16?10?
2。请教一下16进制 10进制的写入方法?
请高手指导!再此谢过!!!

楼主:
欧姆龙(OMRON) PLC全系列软件CX-one V2.0
下载地址
我的博客里也有
http://blog.163.com/whgongkong@126/
建议使用讯雷下载

楼主:
这么简单的问题,没人知道????。
欧姆龙(OMRON) PLC全系列软件CX-one V2.0
下载地址有误!!!

网友A:
数字前面有&就是无符号10进制数
#就是无符号BIN数

网友B:
怎么看不到欧姆龙(OMRON) PLC全系列软件CX-one V2.0啊

网友C:
#后跟十六进符号0-9,A-F
&后跟十进制号0-9,OMRON后期的PLC支持此格式
-----------------
以上两种常数,我们写程序的习惯有关,这两种形式到了PLC
执行时,都统一成了二进制(十六进制)
如: #0010与&16是相等的,到了PLC程序单元内都是 0010
但究竟是16进还是十进的BCD码,这与处理它的指令有关,
如果是计数值与计时器值,则是BCD码

网友D:
欧姆龙的进制搞不清楚的,我以身受其害.不信的话大伙多搞几下就回有反应的

网友C:
MOV #10 DM10
这条指令,则DM0就为 0010
既可能为BCD码,又可能是16进码(二进码),
就看操作的指令了,早期的指令爱用BCD码,
新型号CPU的新指令爱当十六进码,
如:定时器是老指令: TIM #1 DM0
定时值 DM0 就是BCD码,再如:
MOV *DM0 DM1 指令中DM0是间接地址,也是BCD码,
象新指令++, ++ D0(DM0已换名D0),D0就是二进码

网友C:
OMRON的间接地址可以用来实现数组一类的操作,考一个问题:
MOV &256 D0,
MOV #ff *D0
请问间接地址 *D0 表示哪一个存储单元?
如果你回答正确了,说明你真的懂了

网友E:
欧姆龙的进制搞不清楚的,我以身受其害.不信的话大伙多搞几下就回有反应的 同感 可否来一专题,请高手讲讲啊

楼主:
西门庆:
d00ff 是256吗?
多谢指导!!
OMRON把进制搞的这么复杂,不知小日本怎么想的。
不是客户指定我才不用OMRON!!
欧姆龙(OMRON) PLC全系列软件CX-one V2.0下载地址有误、
我以后公布。多谢关注!!!

网友C:
西门庆:
d00ff 是256吗?
-----------------------------
D0是地址下标,*D0表示所指向的D区一单元,
我问的是:*D0 对应是D区哪一个单元?呵呵

网友C(2007-04-17):
MOV &256 D0,
MOV #ff *D0
---------------
不是D256,正确应是D100
因为&256到了D0内就是十六进 #100,
而*D0间接寻址是BCD码,所以#100就是BCD100,
当然就是D100了,呵呵,转不过弯了

网友F:
PLC自己是不认16进制还是10进制的,这个是编程者自己要分清楚的。
内存中的存储都是以0、1存放,但是你用16进制算法跟BCD算法计算的结果是两样的。不知道我有没有解释清楚

网友F:
如果你要把10进制数“10”放进某个通道,可以用 MOV &10 DM0
如果你要把16进制数“10”放进某个通道,可以用 MOV #10 DM0
&与#分别代表10进制数跟16进制数。

网友G:
大家都想太多了。
BCD碼在一個WIRD裡只能表示到9999`,不信?MOV #10000看看!因為它是十進位的。
MOV 一個數值,例如`: MOV #7FFF D0 你試試!報不報錯?
再搬一個 MOV +1 DO 你試試!報不報錯?
再搬一個 MOV -1 DO 你試試!報不報錯?
怕轉換麻煩嗎?不會吧!例如:
MOV &100 D0 它全替你轉好了!華南虎想太多了。呵呵呵。

网友H:
对于PLC来说存储的仅是二进制数据。对于某个数据在程序中的意义,由指令决定。例如D1=0047HEX,D2=0056HEX,以BCD加法指令和用BIN加法指令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PLC是通过不同的指令/前缀来区分数据格式的,例如浮点数加法和BIN整数加法,由于指令的不同而对相同的操作数产生不同的结果。

网友F:
zjxuefeng:
"而MOV *D0 D1 和MOV @D0 D1由于D0前缀的不同产生D1内容的不同"
这种前缀是用于间接寻址的16进制与10进制。别给误导了

网友I(2007-06-12):
我只用过CJ1M和CP1H:
#号开头---十六进制 #FFFC
&号开头---无符号十进制 如:&1234
+号开头---有符号十进制 如:+100
当然,十进制数也可以是浮点。如:&1.23;+0.23

网友J(2007-07-20):
那想问一下?
欧姆龙里面的 MOV #A D0和MOV #10有什么不一样啊?

网友J:
是 MOV #A D0与 MOV #10 D0?
  有谁做过欧姆龙转换成三菱的程序转换的?
加我QQ  396541075
  谢谢  请高手指导~~

网友K:
欧母龙.[BMOV K1X000 D0 K1]

网友L(2011-04-06):
说了这么所,还是一头雾水

网友M:
16进制前面加 #,10进制前面加 &

网友N(2011-06-24):
我用CP1E读出的模拟量值是4位带符号16进制,怎样转化成十进制数。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O(2011-10-30):
我用的是OMRON  CP1H的CPU,但是我在人机界面设定99,监视到的数据是153;设定100,监视到的数据256,这在定位上相差很大呀  我要用什么指令转换才能监视到的数据和我设定的是一致的?另我人机界面上是10进制的。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P:
原装OMRON欧姆龙 变频器3G3JV-A4007

原装OMRON欧姆龙 变频器3G3JV-A4007

全新OMRON欧姆龙 变频器3G3MV系列变频器
QQ:2402098863

TEL:13636962573

http://www.fj-qzol.com/

http://qzol.taobao.com/

网友Q:
在模拟环境下试一BIN 和BCD 这两个指令

网友R(2012-01-05):
欧姆龙的PLC确实不容易分清十进制和十六进制!我单位有两套PLC控制系统,一个CVM,另一个是CVM1D。CVM  PLC模拟量输入到PLC,直接就是十六进制的,但是CVM1D  PLC模拟量输入到PLC,直接都是十进制数。我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查到是什么原因。两套PLC用的模拟量输入模块都是AD501.

网友S:
引用 网友R:
欧姆龙的PLC确实不容易分清十进制和十六进制!我单位有两套PLC控制系统,一个CVM,另一个是CVM1D。CVM  PLC模拟量输入到PLC,直接就是十六进制的,但是CVM1D  PLC模拟量输入到PLC,直接都是十进制数。我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查到是什么原因。两套PLC用的模拟量输入模块都是AD501.

所以说吗 ,井口的不一定就号, 也有很多缺陷的,  小型 PLC 还不如用 国产的,性价比高,  顺便支持 国产!

网友T:
对:jumyi 关于

我用的是OMRON  CP1H的CPU,但是我在人机界面设定99,监视到的数据是153;设定100,监视到的数据256,这在定位上相差很大呀  我要用什么指令转换才能监视到的数据和我设定的是一致的?另我人机界面上是10进制的。请高手指点,谢谢!!

内容的回复:人机界面这边的数据格式设定为:BCD格式就好了

网友U(2018-06-02):
引用 网友C:
OMRON的间接地址可以用来实现数组一类的操作,考一个...

D256

网友V:
机界面这边的数据格式设定为:BCD格式就好了

网友(2018-07-22):
引用 网友S:
引用 网友R:欧姆龙的P...

请问下你们做plc报酬行情多少

嫑忈。刘三省

网友W(2018-11-01):
引用 网友C:
OMRON的间接地址可以用来实现数组一类的操作,考一个...

数据储存单元

网友X(2018-12-07):
共同进步,不断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