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示波器测量工业电的问题

楼主(2007-03-09):
请教用示波器测量工业电的问题
 用示波器直接测量  380V,或者是变频器输出,是不是不安全。 是不是还要把示波器电源线的接地剪掉???
如果用普通的工频变压器做隔离测量, 隔离变压器会不会把一些高频杂波过滤掉???影响测量结果???
如果 用示波器测量相间电压波形怎么测???  接地夹子怎么夹???  用4通道的同时测量3相的波形,行不行??  是不是手持的要方面一些。不存在对地短路的问题

网友A(2007-04-20):
我也有此类凝问等待解决.希望有识之士出来详细解释下.

网友A:
2)示波器测量法

    用示波器测量电压,不但能测量到电压值的大小,同时也能观察到电压的波形,尤其能正确的测定波形的峰值及波形各部分的大小。对于测量某些非正弦波形的峰值或波形某部分的大小,示波器测量法就是必不可少的。

    用存储示波器测量电压时,不但可以利用屏幕上的光标对波形进行直接测量,并能在屏幕上显示测量数据。现以通用示波器为例说明交流电压的测试方法。

     1)测试步骤

      (a)插好示波器的电源线,打开电源开关,电源指示灯亮,待出现扫描线后,调节亮度到适当的位置,调节聚焦控制,使扫描线最细。

      (b)调节基线旋钮,使扫描线与水平刻度线平行。

      (c)将微调/扩展控制开关旋钮顺时针旋到校准位置,为了避免测量误差,在测量前应将探极进行检查和校正。校正方法是:将探极接到示波器的校正方波输出端、调整探级上校正孔的补偿电容,直到屏幕上显示的方波为平顶。

      (d)将伏/度选择开关、工作方式开关、扫描时间选择开关,根据被测信号的大小,需要和频率高低放在适当位置上。

      (e)将输入耦合开关置于“GND”位置,确定零电平的位置。再置于“AC”位置,由探极输入被测信号,调节同步开关旋钮,使波形稳定,观察屏幕上信号波形在垂直方向显示的幅度,被测信号电压力V/DIV与显示度数的乘积;当使用10:1输入探极时,要将屏幕显示幅度值×10。

     2)测量中应注意的事项

(a)测量时,不要把仪表放置在附近有强磁场的地方使用。

(b)被测信号的幅度不能超过示波器各输入端规定的耐压值,防止烧坏示波器的放大器。

      (c)测试时,示波器的机壳应悬浮,避免造成短路。

      (d)用示波器测出的交流电压值为峰-峰值。

      (e)测试线要尽量短,探极要靠近被测点,否则有可能引起波形畸变。

    br>

我在网上找到的文章,没有试过.请慎用.仅供参考.

网友A:
http://www.dimpt.com/power/docs/gfbz/ceshi/ceshi01.htm

网址链接

网友B:
用示波器直接测量  380V,或者是变频器输出,是不是不安全。 是不是还要把示波器电源线的接地剪掉???
如果用普通的工频变压器做隔离测量, 隔离变压器会不会把一些高频杂波过滤掉???影响测量结果???
如果 用示波器测量相间电压波形怎么测???  接地夹子怎么夹???  用4通道的同时测量3相的波形,行不行??  是不是手持的要方面一些。不存在对地短路的问题

1.一般常见的示波器最高输入电压为AC400V,直接测量他们的输出不安全.
2.可以不剪掉,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220V电源电路根本没有接地线.
3.作为精确分析,是影响精度的,将会滤掉不少较高频率信号.
4.线见串等值的2个电阻,测其中一个电阻上的电压波形.这样电压降低一半.阻值要大,如200K/2W  二只.
5.可以
6.方便

网友C:
我正好看到这方面的一份资料。380V的电压波形可以直接测(当然请先确认你的示波器量程)。

示波器的“地”与地线或机壳相连,"正"与相线相连。注意此时电压较高,安全第一!!!

网友D:
国产的示波器一般都不用衰减头1:1直测380V幅值的
呵呵.机器放绝源板上.
.测变频要加上1:10衰减头用*10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