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组态求教

楼主(2007-03-09):
组态时组点怎么组,比如I0.1什么的,请大家帮忙

网友A:
200的不像300的那样有硬件组态,是系统默认的

网友B:
200的不用组态啊。

网友C:
对啊,只要选择所使用的CPU就可以了

不会,学习!

网友:
找个模拟测试软件,试试就知道了。200PLC的

楼主:
好的,谢谢,谁有测试软件,帮我搞一个好吗

网友D:
200PLC的,点少,固定的!

网友E:
触摸屏控制200要怎么编程,也不要组态吗。

网友A:
回复楼上,只要在触摸屏组态软件里把通讯格式定义好就可以了,当然了,还有变量的连接

网友F(2007-04-16):
200的不用组态,直接用就可以了,我现在用的就是200

网友G:
不要组态,和PLC通信后,可在通信里的CPU内容里,看到系统自动找到的设备和自动分配的IO地址范围都信息。

网友H:
只要选择PLC类型和CUP版本就可以了
这决定存储空间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