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求助:TP04GAS2与PLC(ES14)如何用RS232通信

楼主(2007-03-09):
如题

楼主:
好像现在的手册里还没有相关说明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全部用默认设置,用PLC编程电缆就可以通讯上了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
我想用TP04G给PLC设置时间数据,即让T0,T127,T1,按D0,D1,D2计时,是不是在TP04G中用三个“数值输入”元件,分别写入D0,D1,D2,然后在PLC程序中直接用,而不用其他的通讯命令来读取这些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