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线式红处测温仪表最高精度是多少?

楼主(2007-03-09):
请问以现在最新的技术,且已经形成产品的在线测量式红外测温仪的精度能够达到多少了?在0~1200摄氏度范围内.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

网友A:
http://31206059.anyp.cn

楼主(2007-11-02):
现在终于了解了,唉,第一次使用这种设备什么都不清楚,现在好了

网友B:
我公司专业从事在线红外测温仪设计、安装调试。在武钢、邯钢、湘钢、涟钢等均有应用。

武汉永盛科技有限公司
邓杰钢

楼主(2007-12-04):
已经清楚了

网友C(2009-03-04):
多晶硅还原炉和氢化炉采用的非接触式红外高温计与钢铁行业使用的高温计有着本质的区别,主要是面临的工况不同。还原炉里充满了高温氢气;氯气;三氯氢硅气体,对碳棒;硅棒发出的红外光谱产生严重的吸收作用,这种干扰对测量结果产生严重干扰,这种情况跟石化行业反应器应用的光学高温计遇到的问题很类似!

建议采用双波长测量原理的红外高温计,实践证明,对而钢铁行业普遍采用单色或双色红外测量技术的非防爆产品,不适宜在这类反应器的场合!

根据我们的经验,0-1200摄氏度测量范围采用双波长测量原理的非接触型红外高温计在还原炉测温综合误差在+/-2摄氏度之内。

0-1200摄氏度测量范围采用双色测量原理的非接触型红外高温计在还原炉测温综合误差在+/-300摄氏度左右,且与三氯氢硅;氯气;氢气流量相互干扰,令人头疼。

网友D(2009-06-17):
回收铂铑热电偶丝 也可以以旧换新 欢迎企业单位或个人积极联系13808934321 0531-85552227济南恒安特

网友E:
日本千野红外测温测水分及相关产品冶金行业特约代理:上海优科伽瓦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严先生:13661590767

www.satec-china.com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多晶硅还原炉和氢化炉采用的非接触式红外高温计与钢铁行业使用的高温计有着本质的区别,主要是面临的工况不同。还原炉里充满了高温氢气;氯气;三氯氢硅气体,对碳棒;硅棒发出的红外光谱产生严重的吸收作用,这种干扰对测量结果产生严重干扰,这种情况跟石化行业反应器应用的光学高温计遇到的问题很类似!

建议采用双波长测量原理的红外高温计,实践证明,对而钢铁行业普遍采用单色或双色红外测量技术的非防爆产品,不适宜在这类反应器的场合!

根据我们的经验,0-1200摄氏度测量范围采用双波长测量原理的非接触型红外高温计在还原炉测温综合误差在+/-2摄氏度之内。

0-1200摄氏度测量范围采用双色测量原理的非接触型红外高温计在还原炉测温综合误差在+/-300摄氏度左右,且与三氯氢硅;氯气;氢气流量相互干扰,令人头疼。

呵呵,0~1200度???有这种温度段的双色红外测温仪吗?由此可见也是外行啊!呵呵

网友C(2009-09-06):
我写的很明白,不是双色测温仪,是双波长型的!双色测量原理肯定达不到这样的精度!

网友G:
雷泰红外测温仪的精度能达到1%

网友H(2012-01-28):
引用 网友G:
雷泰红外测温仪的精度能达到1%

1200℃,还是表面温度,,,懂行的朋友请来舌舌,红外测温仪,咋嘛标定溯源这个1200℃?

                                      .

网友I(2013-05-08):
我公司专业从事在线红外测温仪设计、安装调试。在各大钢厂等均有应用。

上海涌明自动化有限公司
査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