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M331 AI卡的问题.

楼主(2007-03-09):
书上写SM331 AI8X12bit卡件,输入数量为4通道组中8输入.
这里的8输入是指可以接收8对现场来的点的输入吗?
4通道又如何理解?
该卡地址值是从384到399.
我觉得理解应该是8通道8对输入,共接16根线对么?

网友A:
从原理上是这样的,但是当接收热电阻信号时,实际需要占用2个通道,也就是只能接受4个现场信号。
请注意,是4个通道组,也就是每2个通道组成一个通道组。

楼主:
那么这块卡就可接受8对现场信号输入,分配地址是不是piw384,piw386,piw388,piw390,piw392,piw394,piw396,piw398这8个点?

楼主:
yuanle不在吗

网友B:
4通道是可以接收来自现场的4个输入信号,8输入应该是2个输入连一个通道吧

楼主:
一通道组=4个接线端子=一个现场信号(热电阻)=2个通道
对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