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台湾JEC T980温控器

楼主(2007-03-09):
谁有台湾JEC T980温控器,用什么表可以代换?现有表要用485和上位机通讯。

网友A(2007-07-08):
不知LZ的这种表能不能和台湾泛达的P900系列仪表对换?我也有你一样的问题,不知在哪儿能弄到这两种表的通讯协议,如果是一样的协议就应该可以直接对换.

网友A:
http://www.pan-globe.cn/index.php
泛达的网站,但没有P908通讯协议的相关内容,JEC表就更不知从何处找寻了,哪位大侠有的话,请E-MAIL给我:winter938@126.com,多谢了!

网友A:
经实际对PAN-GLOBE泛达P908和JEC T980两种表的通讯口实测,它们的上位机命令帧相似,但仪表的同一参数对应的地址在命令帧中不完全相同,响应数据帧也相似但前几个字节也不完全相同,所以不能直接简单替换,需要修改上位机的通讯程序.

网友B(2008-06-16):
广东省佛山恒众机电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 广东佛山市华南气动液压五金机电城一区B座323.325号
如有需求者请与我们联系0757-83897392 13902844926 彭生联系
谢谢! 台湾JEC T980温控器,用什么表可以代换?现有表要用485和上位机通讯。
我有可用:P908-701-20代替 谢谢

网友C(2008-08-12):
FY800(TAIE) 绝对可以!

网友C:
但价钱,你可不能接受!JEC 470元      TAIE    520元 (通信表)

JEC  台湾表还是可以的。比PAN-GLOBE 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