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K200S(实时时钟)功能如何使用

楼主(2007-03-09):
求助:LG-K200S(实时时钟)功能如何使用?我想在每天8点让电机自动开启;每天16点让电机自动关闭,应怎样编程?谢谢了

网友A:
200S的没注意 120S的比较D区就可以了。

网友B:
K200的PLC有三种CPU A型 B型 C型

其中B型和C型有内置的RTC功能

读取地址见下表

存储区(字) 描述               数据(BCD码)
    高位        低位
F053      年的低两位       月     h9812
F054 天       小时r     h2219
F055 分钟         秒     h3746
F056 年的高两位     数据     h1902

例子:1998.12.22.19:37:46,星期二

写入的话可以通过编程软件的菜单项
[online]-->[Write Information]-->[Set PLC Clock...]来设置

楼主:
谢谢了,流浪的转头!

网友C:
 k120s的可以用一个rtc模块就可以任意实时控制电机了

网友D(2007-05-15):
各位前辈!能否给我发一份LG PLC120与LG IG5变频器之间的通讯控制调速的梯形图或程序啊,谢谢了!LG-K200S(实时时钟)功能如何使
  我的邮箱:fu7811839@163.com或者lu7811839@163.com
    QQ:110301475
          付生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