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实现自动控制?

楼主(2007-03-09):
现有1个冷气阀    1个热气阀  怎么实现在混合后的温度  压力 自动控制   比如我需要  40度   2MPa压力 输入后自动调节冷热阀门  使混合气体达到40度 2MPa压力   有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使用PLC实现闭环控制应该不难。

网友B:
硬件:
电动阀(比例三通)两个,温度变送器一个,压力变送器一个,控制器(必须能进行PID运算的)一台,两通道A/D模块一个.两通道D/A模块一个.
硬件连接好不难.主要写个好的PID程序就完成了.

楼主:
用PLC控制..执行机构需要4-20mA输入  4-20mA输出的吗,还是需要比例阀...?另外PID运算怎么写. ..请高手发个例子看看...

网友C:
直接用可编程调节器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用PLC

网友D(2007-07-02):
对于单个的PID程序,实现比较简单,但关键是要做到耦合,因为你的温度会影响到压力,反过来,你的压力也会影响到你的温度.程序是关键.

网友E:
下文对您有参考意义:
减温减压器控制方法

  减温减压器是蒸汽供热工程中常用的能量转换装置,在 减温减压器控制系统中,压力的控制一般没有问题,温度控制常常比较难;我们在分析减温减压器的工作原理的前提下,介绍一下我公司的一个成熟控制方法 ,总的控制思路 :总质量守恒,总能量守恒;流程图如下。

减温减压器的压力控制:

Pset:减温减压器的压力设定值;

Pvap2:减温减压器的压力测量值;

由于减温减压器的压力是一个快相应信号,用 Pset,Pvap2构成一个简单的PID回路,来控制蒸汽调门开度。

减温减压器的温度控制:

Hvap1:主蒸汽焓值,由 TVap1(主蒸汽温度)、 Pvap1(主蒸汽压力)得到;

Hwat:给水焓值,由 Twat(给水温度)、 Pwat(给水压力)得到;

Hset:减温减压器蒸汽焓值设定值,由 Tset(减温减压器的温度设定值)、 Pset(减温减压器的压力设定值)得到;

Kjs:由理论计算得到的水汽比(给水流量与主蒸汽流量的比值);
     能量守恒公式有: Hvap1+ Kjs *  Hwat  = (1 +  Kjs) * Hset

  即有:  Kjs = (Hvap1 - Hset) / (Hset - Hwat)

温度控制可用2级PID控制:

副控用 Tset,Tvap2(减温减压器的温度测量值)构成一个简单的PID回路,来调整水汽比 K ,以消除水汽流量、压力、温度测量的误差。

主控用 K*Fvap(水汽比乘主汽流量)、Fwat(水流量)构成一个简单的PID回路,来控制给水调门开度。

副控为慢调PID, 主控为快调PID。

http://www.autoyx.com/eng/Engjwq.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