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tdc3000如果新增一块FTA板子,怎样把硬件信息写入到HPM里面去?

楼主(2007-03-09):
新的FTA板子安装好以后,系统能不能自动认出来。
还有系统的报警日志文件是哪个文件?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增加一套?IOP+FTA呢?还是像LLMUX那样的一块IOP可以带两个FTA,原先只用了一个想再加上一块?
后者很简单就直接把后加在IOP上的一部分点再建上新加的点就可以了!

楼主:
iop+FTA是怎样的?
换一块FTA是怎样的?
添加一块是怎样的?

网友B:
iop+FTA就是HPM新增加一块输入输出处理器卡件,卡件跟现场信号连接通过FTA卡件。系统识别需要修改BOX点组态!
换一块FTA,就是更换损坏的FTA卡件,不同的IOP对应不同的FTA,如果不匹配就会报错。
添加一块是指有些IOP能够带两块FTA,如LLMUX FTA和SI FTA,只需新建点。
系统的报警日志文件存在!401卷下。可以查看是否存在此卷